[手持表] 拆一個新的ANENG低級自動檔萬用表!型號:M113,內在慘不忍睹,堪稱垃圾!

楼主(2025-01-05):
不想多介紹和評價,連最基本的保險絲都沒有,保險電路就更加別再多說了,後加了一個拆機的保險管,將就用吧,心已涼了一大截了,反正沒當他是偏移表用就算了!

网友:
这也太敷衍了

网友:
没有电流档,不需要保险丝。

网友:
虽然粗糙但电路简单,如果精度可以也不错

网友:
老话说的好,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这太简单了!不敢用。

网友:
这个价位,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还是挺准的嘛

网友:
虽然是垃圾,可是便宜。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还是个0660,不错了

网友:
没有电流档不使用保险丝没事,就像钳型万用表那么怎么插220V都没事。那种有串联测量10A档又没有保险丝的才是真的没有保险丝,使用电路板铜箔熔断作一次性保险。

网友:
确实是惨不忍睹。

网友A:
还可以的,这种表毕竟安全方便呀,不怕电压电阻搞错烧表,这才是真正烧不坏的所谓维修用炮灰表,也无所谓不需要测什么电流的喽。我那种放自动档时交直流电压均电压1V左右起测<因为我认为它是靠这点电压来鉴别是测电阻还是电压的。但放手动挡测时都正常显示0.00v>,另外测几十欧电阻误差很大,除这两个算缺点吧,其他真的蛮好。这类表我用过两种:第1种是里面有吸合声带继电器的,另一种是静音的估计里面是光耦不用继电器了,估计是靠这个来跳变执行电压还是电阻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的,这种表毕竟安全方便呀,不怕电压电阻搞错烧表,这才是真正烧不坏的所谓维修用炮灰表,也无所谓不 ...

我有另外一個就是,超薄大屏幕的,也是自動檔,每次測量電壓,電阻或二極管都會聽見內部有輕微的“嘀嗒”聲音,應該是轉檔吧!(以前我的帖子有介紹過,但是沒真正拆開看過內部結構)

网友:
其实这表真的适合那些新手和那些心不够细的人,因为肚子里知道了不能测电流就不会拿它去测电流的对不对,只能是测电压和电阻,那测电压它又能自动区分交流还是直流这不很好了吗,虽然很不值钱,但用这个表测任何带电的东西是烧不坏的这个是很伟大的优点。不过最好是选带手动的,电压准确可以显示0.00格式

网友:
保险丝拆了吧,画蛇添足了。就是加保险丝也不能用1A 慢熔的保险丝。没等保险丝烧断,估计表就挂了。

网友B:
另外要强调一点,全自动表不会烧坏? 相反,全自动表是更容易出问题的,测量接触不稳或者有干扰,就容易导致触发错误的换挡,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表也不是什么重大发明,很早以前就有这种表,但都没有去推广这种表,近几年这种表的兴起,基本上都是小厂在炒作,最近国内的大厂也才陆续有几个型号跟进,多数还是找小厂贴牌的。
不要被厂家所谓的智能全自动忽悠了,在测量强电时,最好切换到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要强调一点,全自动表不会烧坏? 相反,全自动表是更容易出问题的,测量接触不稳或者有干扰,就容易导 ...

手動和自動的我都有好幾個,這個自動的是貪便宜,才那2~3塊的玩意,拿到手不算電池才只有50克左右,一猜就不是什麼好表了,主要是粗略測量而已,真正用上測試數值的,這表直被打掉牙!

网友:
没有电流档加什么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