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功耗太低不见得是啥好事,才会出现了这样的悲剧

楼主(2025-01-05):
好多朋友在追求手持表的低功耗,看看下面这图片,估计就不愿意追着耗电不放了。
这种设备耗电太低,导致长时间不需要更换电池,也就出现了这样的悲剧。
所以 我以后用万用表就一直要开着背光,省的耗电慢了,损坏电路板。
几节电池才多少钱,坏了表,整个人心情都不好了

网友A:
这电池放鼠标里面多久了?

普通单个电池的无线鼠标相对于普通万用表来说,毕竟还是要升压使用的,所以还是比较费电的。

如果天天用这个鼠标,不至于出现这个情况,我认为这个应该还是电池品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放鼠标里面多久了?

普通鼠标相对于普通万用表来说,还是比较费电的。

估计有个1-2年吧

网友A:
那估计是用这个鼠标的机会不多吧,平时不用要关掉鼠标(如果有机械开关),对于这种类型的电池长期微弱的休眠电流非常容易导致电池漏液,如果特别小比如小于1uA时倒是还好,可以等同于保存期的状态。

网友B:
我的魅色鼠标也是漏液损坏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用这个鼠标的机会不多吧,平时不用要关掉鼠标(如果有机械开关),对于这种类型的电池长期微弱的 ...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个鼠标是2022年1月份换新的,也就是基本2年了,印象中应该是没有换过电池。
鼠标天天在用,昨天突然不能用了,怀疑没电了,结果就是图上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魅色鼠标也是漏液损坏了~~~~(>_

估计也是很久没换电池了吧

网友:
电池品质的问题。碳芯的电池不要用,碱性电池要选正品的。

网友:
这个是功耗大电池电量耗尽久久不知道才有的现象吧

网友:
我好多东西都是被电池这样给毁掉的。

网友:
长时间不用,碱性电池几乎没有不漏液的,什么金霸王、南孚,都一样。某些铁壳的碳性电池漏液情况稍微好一点,但也不保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个鼠标是2022年1月份换新的,也就是基本2年了,印象中应该是没有换过电池。
鼠标天天 ...

这是个什么型号的鼠标,能给一个链接吗?

网友:
如果天天用的话好省电

网友:
主要还是电池的质量不行。
罗技的自带电池用着目前没发现漏液的

网友:
设备正常使用中,电池就漏液的情况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型号的鼠标,能给一个链接吗?

同求,手里的无线鼠标老费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个鼠标是2022年1月份换新的,也就是基本2年了,印象中应该是没有换过电池。
鼠标天天 ...

现年没换电池,这么省电?

二○二五年一月五日

网友:
估计是不常用的缘故吧。

网友C:
我遥控器里使用镍氢充电电池不漏,每次充电时都找不到充电器,因为长时间不充电,不知道把充电器放哪角落里了
镉镍电池有点漏,不过好像也买不到这种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遥控器里使用镍氢充电电池不漏,每次充电时都找不到充电器,因为长时间不充电,不知道把充电器放哪角落里 ...

直接内置充电模块,用TYPEC充电....

二○二五年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