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新)车载DVD导航一体机终究还是翻车了

楼主(2025-01-05):
黄鱼水深不见底啊
买的一体机之前是不亮屏,没有背光,背光不升压,更换背光IC  mp3202故障依旧

详细测试ic引脚,使能端电压1.2V,达不到开启电压,手动给个5V背光正常了,说明故障在使能端。
继续摸排使能端,如图

EN使能端通过10K接地,另外一个10K输入信号

通过核心板走到排线

继续走到mcu单片机,到这里都是直通

这是啥单片机?难道就是处理器?
到这里无解了,这货搞不定了

手动飞线个5V到使能端,电阻1K

给了ACC自动白屏,5V电压来了就亮屏

开机正常

开机息屏正常

不过触摸屏不准,飘得很多,大概率电阻屏挂了

终究还是救不活。
故障分析:背光ic使能端实际1.2V电压,测量mcu控制端2.4V,达不到ic开启电压,所以无法升压。
中途从屏幕3.3V飞线过来,结果升压电感噪音很大,估计3.3V电压不稳引起,12V和5V基本都是给了ACC就有了,暂时还没找到给了亮屏才有的5V电压,所以就有给了ACC就白屏bug

……更新……
突然灵光一闪,3.3V能驱动背光IC,那MCU的2.4V可否一试,马上拿起电洛铁干活

还是那个1K电阻,直接姐在背光IC使能端和mcu控制端之间,加上10K接地电阻,mcu的2.4V输出的在使能端能有2.2V电压,顺利无损修复背光问题,同时解决开启ACC白屏,一举两得

楼主:
我能想到的,就是在使能端接一个三极管,2.4V接三极管控制脚,另外源极接5V,射级接地,由mcu 2.4V控制三极管给背光IC使能端5V开启电压

网友:
小狮子,开机品牌图案能自行修改吗?

网友A:
断开mcu控制输出端,单独测量一下输出电压,排除一下周围线路问题导致的压降过大问题。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也是个思路

网友:
我也有个大众车用的,也没搞好,用不上懒得搞它,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mcu控制输出端,单独测量一下输出电压,排除一下周围线路问题导致的压降过大问题。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 ...

背光ic输入端就两个个10K电阻,就算断开IC,影响也不大,测量使能端内阻无穷大(或者说10K)
mcu不想动了,有问题也换不了

网友:
分析的比较到位,平时很少遇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单片机的引脚挑起来,测试看电压多少

楼主:
已解决背光问题

网友:
先检测,不行就你说的那样弄个电路。

网友B:
修好了也就束之高阁,我有一个完好的也用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也就束之高阁,我有一个完好的也用不上

兴趣不在修好了能干点嘛,而是如何能把坏垃圾修成好垃圾

网友:
不错! 最简单的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兴趣不在修好了能干点嘛,而是如何能把坏垃圾修成好垃圾

理解,其实我也是这样,所以就直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