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拆解雷克沙v400

楼主(2025-01-05):
左上角r9不小心干下来一颗哈哈,貌似不影响使用?

大文件读取130写入40左右
永劫放进去运行起来没问题

IS918

网友:
你这差点没拆废,我之前拆坏一个,没拿稳摔地上 应该是闪存摔虚焊了,读不到ce

网友:
我的接口折了
我重新用数据线的铁皮粘上一个

网友:
价格便宜和东芝的差不多,质量还可以。。。

网友:
闪存应该没以前好

网友:
居然918的主控,还以为已经普遍FC3379了

网友:
江波龙下的雷克沙简直是白片重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