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凤凰牌儿童自行车大灯

楼主(2025-01-05):
朋友家一辆凤凰牌童车,上边有个前灯不知道怎么用,我看了一下不是那种摩擦发电或者电磁感应之类,拆下来看看:

车灯拆下来看到顶上有个橡胶的突起像是按钮,用力按它有按钮的顿感,但是灯不亮:

拆下后盖,里面有个电池盒,没装电池当然不会亮了,轻松破案嘻嘻,
装上三节七号电池,按下面这个按钮就能切换灯的开关:

既然拆了,顺便看看里面的电路板,把电池盒拆下:
三节电池串联,正负极引出两个金属片,通过螺丝锁付把金属片和电路板上的V+和V-极板贴合连接起来实现供电,

继续拿下电路板,一面是三个发光二极管和按钮,另一面是几个贴片元件:

元件有以下几个,标注一下:
①按钮开关,②不知道什么芯片,③电阻,丝印6R2,④应该是电容,
三个圈就是反面的发光二极管,紫色三角是正负极。可以看出来三个灯是并联:

②号芯片上还有层黏黏的双面胶似的东西,刮掉,放太阳底下,眯起眼睛看了好一会,
上面有两行丝印,分别是PAS18A和2422DDN,后面那个应该是日期之类的,搜前面那个没找到多少资料,找到一个示例应用电路:

可以看出这个芯片2、5脚是它的供电,6脚是控制信号,1、3、4没怎么看懂
按我的电路板画出电路图:

大概能看出来应该是用S1开关控制6脚通电流,接通的上升沿(按下开关灯状态改变后保持按钮按住不会再有变化)来切换4脚的高低电平,这样实现负载灯电路的通断。
至于为什么1脚和4脚连起来不知道,我这里没有用到3脚。
6.2欧姆的是个限流电阻,算一下负载电路通的时候整体电流大概5、6百毫安,每个灯200毫安左右。之前面包板测过小的发光二极管电流几十毫安,这个灯大可能电流也大点,
那个电容不知道什么用处,很多电路里会并一个电容在电源两端,为了稳压?
不过这次没带万用表,不确定电路图对不对,芯片下面好像还有走线看不到。

把灯装起来,等到晚上关灯看看效果:

图片看还行,但实际感受不咋地,至少给我的自行车不管用,但是装回童车上试了下近处的东西能看个大概,对童车还是比较适用的,最起码能让家长看到孩子骑车在哪溜达,
另外这款童车的头管角度明显比成人的车大,偏向于低速行驶、灵活转向,设计取向上童车有明显的侧重:

谢谢观看,欢迎讨论

楼主:
第一次编辑的内容不太对,下半部分的文字丢了,它好像只接受编辑栏提供的emoji,输入法的emoji可能识别不了导致后面的文字也不见

网友:
要开灯还要按一下开关,且位置还要下车

网友A:
改锂电最适宜,哈哈

网友B:
用电池的,以为是摩擦发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锂电最适宜,哈哈

diy啥都会想改锂电哈哈,常用的话确实。这种4.5V的一般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的,以为是摩擦发电的。

看这灯头我也以为是呢

网友C:
免焊接电池盒连接车灯少见,不用担心断线。

网友D:
正好改锂电。

网友:
谢谢分享~这灯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电池盒的设计不错,不用焊接的也有自己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焊接电池盒连接车灯少见,不用担心断线。

确实,极板搞大点,这种小电流的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改锂电。

哈哈,请教一下这种4.5v的电压怎么改锂电呢?3.7v或者7v多都不太对,还是说一般有个电压范围,超一点没事?

网友:
相当有情怀的修复

网友:
这东西不值得修复或者改锂电,微笑鲨的锂电自行车灯才4.9,亮度比这亮,安装在车把上开关也方便。

网友:
看着高大上

网友:
童车都这么讲究

网友:
先直接换上3.7v锂电试试能不能点亮,再调整和led串联的6.2电阻应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