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统一一下电池型号,大艺or牧田?

楼主(2025-01-05):
大艺口和牧田口用的比较多,综合考虑应该都统一成哪种口的 经济又实惠?

网友:
大艺口大艺口

网友:
应该是大口的比较好用一些

网友:
杂了,WORX,大艺3,大有,牧田,泉友都有.

网友:
我手上,电池系统平台,4家。因为各有侧重各有优势,所以就多了些。单独硬要统一到一个平台,成本高。

网友:
统一平台也是要付出成本的

网友:
看中哪个随便买,然后选一个转接头就行,我推荐大艺的
偶尔有设备需要牧田口,就买个转接头

网友:
牧田接触面大,对大电流有好处;但我个人喜欢大艺接口,手头的无刷工具都换成了大艺的,并且把以前的良明、百得、得伟、日立等工具都改成了大艺口

网友:
也想手里工具逐步统一接口,偏向于大艺A3接口。

网友:
转接板转接板转接板,都要7块多一个啊。。。。。。
大艺也有几款,A3和A6什么的又不同。貌似牧田的就一款?

网友:
那肯定统一成大艺的,大艺通用性更大,而且修改成本不高,简单的有转接口,,但是会增加长度不美观
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换尾插,修改插槽解决,成本不高。,以后都盯着大艺接口买设备就行,,
缺点就是,用大艺口的基本都不是大牌。

网友:
最开始买的洗车机是牧田口,然后就一路买的牧田口公模无刷工具

网友:
如果都电钻、电锤、角磨机之类常见的锂电工具,牧田和大艺都差不多,但是如果有小众类别的工具需求,就建议牧田款。
我的充电胶枪、气动式充电钉枪、直磨机、电动玻璃胶枪、电动拉铆/螺母、电动攻丝等都是牧田款电池,冷门的锂电工具大艺款很少。

网友:
我的都是牧田口。。。

网友:
家里之前有大义 威克士 牧田 三种
最后都统一成大义了
威克士手电钻换成大义接口的电钻
牧田洗车机 尾部DIY了一下,丑是丑了点 ,胜在好用

网友:
看结构和形状是大艺3款的接口理想.

网友:
我的工具都是大艺宽的,通用方便,以后买工具都是先看接口是那种,不是大艺的接口就不要

网友:
只要不买带锁的电池就行

网友:
我的是都搞大艺A3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