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HG680电视盒子刷机参考

楼主(2025-01-05):
近期得了一个HG680盒子,断断续续折腾了几天才搞定,写一下过程,主要是只有盒子,没有遥控,使用手机的红外遥控才解开ADB,局域网可以搜到了,也可以使用ADB工具连接

精简了一些应用,安装了当贝桌面和市场,把开机的应用也禁止开机启动然后就开不出来了,一直开机画面然后重启且ADB连接不上
无奈只能强刷,测试了很多包,最后找到自己能用的刷机包和短接点,给大家做个参考
下面上盒子的图
型号HG680-KA CPU 是Hi3789 M300
配置1g+8g
还有一个MT7668的蓝牙WiFi二合一芯片

短接点网上说的有很多最后测试是
R37靠近CPU的比较容易进入刷机页面
另一面偶然可以进入

短接到地,看到刷机页面后松开

强刷包,网上找的合集里的 “烽火HG680-KA超级桌面卡刷固件(300).rar”
期间走了弯路,以此给后人警示
需要的软件网上都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A:
现在玩盒子,运存最少也是2G起步啊。1G应该扔垃圾堆了

网友:
这个信息来的真及时,准备弄一下

网友:
学习了,老花钱买电信机顶盒实在不爽,都不看电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玩盒子,运存最少也是2G起步啊。1G应该扔垃圾堆了

盒子看电视看视频1G的也足够,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盒子看电视看视频1G的也足够,不卡。

是的,最近刷了1G的盒子看个直播挺好的,完全胜任了。
也刷了个2G的九联HDC2100K,用的话没有太明显的感觉网上方法不多,准备再出一贴

网友:
刷机包不好找,刷好了直播软件还要烦神经常换

网友:
不知免拆的吗?在关于那点5下就开adb了。。

网友(2025-04-18):
可惜了,我的是HG680KA国科6323,结果卡刷 进度条走1/4就自动重启了,本人盒子很多,就是单纯想刷来玩。

网友:
我家的也 这个

网友:
现在这种老盒子没人玩了吧,改成小型服务器或打印服务器应该还有市场,毕竟一般打印服务器芯片功能比较差,也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