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型场效应晶体管 (JFET)问题,源漏极是不是可以互换使用?

楼主(2025-01-05):
结型场效应晶体管 (JFET)

的源漏极是不是可以互换使用?

原理上看是可以的啊

网友:
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印象中不仅原理上可以,在某些电路设计中还利用到这一特性。但制造工艺方面决定了如果反向使用,性能会不一样。

网友:
vgs电压不一样,nmos正电压导通,pmos负电压导通

楼主:
不是不能啊

网友A:
输入阻抗一样?灵敏度一样?使能极性一样?有反应就行?

网友:
可以,自己搭个电路验证一下。

网友:
应该不行吧,VGS有方向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一样?灵敏度一样?使能极性一样?有反应就行?

很多时候应该可以,虽然我没试过

网友:
楼上的谁用过的

楼主:
我就用过,哈哈

网友:
不能的,这个S级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无法互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用过,哈哈

用过还发贴,淼贴

网友:
不考慮封裝上位置差異造成的微小電容差異的話,结型场效应晶体管 (JFET)的构造基本是对称的,所以D与S极互换使用是没有差别的。不过,也有很少的D与S并非对称,如两端耐压不同,这种就不能互换DS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