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Q-9101 这个测电阻精度还可以

楼主(2025-01-05):
小阻值精度更好,主要看看大阻值

网友A:
这个表关机后真省电啊,完全不用担心电池死掉,我买的第一版,至今只充电2次东西真的很好,只是我用得非常非常少,感觉和卡西欧的登山表一样,任何时候打开它都不耽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关机后真省电啊,完全不用担心电池死掉,我买的第一版,至今只充电2次东西真的很好,只是我用 ...

是的,能用很久

网友B:
神表,神阻! 有不服的可以找个别的手持电桥测一下几十MΩ。哈哈

网友:
这个表确实不错,精确且省电

网友C:
兆欧,我还以为毫欧表呢,看错了。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兆欧,我还以为毫欧表呢,看错了。哈哈哈

测试1mΩ电阻也基本没压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试1mΩ电阻也基本没压力。

动力里都是小于1毫欧的,我用的1035+,这个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力里都是小于1毫欧的,我用的1035+,这个太贵了

测电池还是用1035+吧,便宜实惠还比较准确,这个电桥好像后来的改进版本才可以测量低压电池,早期的需要自己动手改一下硬件。

你也提醒我了,我那个1035+好久没充电了,得翻出来看看

网友:
不错不错,买买买,相见恨晚

网友D:
电阻标值准确。表的位数不够,位数够的话,应该会显示10.000000000000000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标值准确。表的位数不够,位数够的话,应该会显示10.0000000000000000M的。

...

哈哈哈,你数得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表,神阻! 有不服的可以找个别的手持电桥测一下几十MΩ。哈哈

但是我感觉它温飘不小啊

网友:
绕线电阻10M欧用什么材料的电阻丝?

网友:
电桥测电阻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现在的仪器精度已经相当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感觉它温飘不小啊

线绕10M的也有温飘小的,要几百块钱以上。我觉得没必要,大电阻大多数时候几乎没有测量需求,就是有,也没精度需求。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不够大 GΩ其实也行~

网友:
25M欧 的电阻,好大啊,

网友:
这个25M的电阻后悔之前没多买几个,涨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