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发现一个新玩具 这种一体化热风枪感觉不错

楼主(2025-01-05):
现在元件都贴片化了,没有热风枪根本就不行了,我现在用这种一体化热风枪,感觉非常不错,挺好用的,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网友:
前一段时间看交易区里面有一个,到网上搜索了一下,看介绍挺不错

网友:
这个耐用吗??

网友:
有点像吹热缩管的那种变异过来的,看起来方便携带。

网友:
偶尔用的,这个不错,但是相对保护等少了,自己使用也要注意不要随便放置,当心烫着。
我买的二手带主机的858,点空间点,但是比这个可便宜多了,一般人用的不多的推荐二手即可。

网友A:
这个的风量好像不好控制。

网友:
跟风买了一个,吹热缩管,贴片元件没试过。即使有热风枪,手法,技术,温度控制,也很重要。我是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网友B:
文宇/乐瑞斯WY858便携热风枪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583-1-1.html

网友:
文宇还是买他家的风枪和涡流枪一体的吧,除了屏幕容易烧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宇/乐瑞斯WY858便携热风枪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583-1-1.html

现在最新版是V5喽!增加霍尔、风枪休眠座……

网友:
文宇的风枪,性价比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宇/乐瑞斯WY858便携热风枪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583-1-1.html

你这个是首发版,现在是V5版的了,内部排版做了调整,就是个别偶尔花屏

网友C:
这个应该不耐用,省太多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风量好像不好控制。

最新的第五代已经彻底改款,全部重新设计了线路,风量控制范围明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最新版是V5喽!增加霍尔、风枪休眠座……

是的,今天买到了,新款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耐用,省太多东西了

线路已经全部重新设计,恒温加热的电流很平滑,不是以前那种一高一低的控制方式,应该很耐用,390度9级风量的时候,加热功率在170瓦上下小幅度调整,温度恒定。启动的前面3秒峰值功率可以去到630瓦

网友D:
坛友能优惠吗?想买一个换胎压传感器的纽扣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友能优惠吗?想买一个换胎压传感器的纽扣电池。

换纽扣电池还需要热风枪?

网友(2025-02-10):
引用 楼主:
换纽扣电池还需要热风枪?

需要的,化胶要挺高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