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最近失业,喜欢拆点小东西缓解焦虑,拼夕夕3元的5口充电头

楼主(2025-01-05):
最近失业,喜欢拆点小东西缓解焦虑

这个3元充电器之前买来插小风扇,小夜灯,吸蚊灯用。识别写输出5V 3.1A输出,用手机与平板单独充电,功率座在6~9瓦横跳。

因别人刚给了我一个不错的6口充,所以这个3元的5口头开拆。

开壳很简单,用刀片沿接缝用锤子四面快速轻敲

虽然用料很简陋,但主板令人意外的工整,还有几颗被打磨过未知硬IC(以前拆过寨厂的便宜头是一坨一坨的牛屎堆),焊点很均匀

从痕迹估计是超声波焊了,没见的胶迹。那么问题来了,超声波焊接设备这么普及了么,连几元的寨厂头都用上了。
总结,可能大家看不上这种低端玩儿,但拆解来看让我看到寨厂的诚意,外壳超声波焊接,工整的板材,均匀的焊点这个头的用料做工简直物美价廉。如果不用来充电,只供电小夜灯小风扇,才3元它不香么。这种头不建议充手机,我没有测波纹的仪器,充电类选大品牌安心。

网友:
这做工绝了

网友:
才3元,已经是良心山货

网友:
如果外壳连超声波焊接都不是,现在还有人会买吗?
买的也是因为不好拆才认为买的是便宜好用的东西在凑合着用,也就你会去拆开看看里面的。

所以我手机充电和大功率设备充电只用原装充电器,或者曾有拆机照片确认好用的。
其他便宜的小功率设备就随手能用上的就行,这种倒也不至于随便充电就会着火。

网友:
看着唬人,一拆开就露陷了,另外楼主说的用牛屎芯的充电器我还从没看到过。

网友:
识别电路都没有,d+d-直接短接,

网友A:
从买用过5囗的,手机都是用的原装充电器,很少买。

网友:
这充电口还做得五颜六色的。

网友:
不错。就当母座来买

网友:
这么大体积,主要是为了放下这5个接口呗

网友:
成本全在壳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买用过5囗的,手机都是用的原装充电器,很少买。

单位家里宿舍。一个手机就要三个头了。

网友:
之前也有过一个这样的充电头,搬家不知道去哪了

网友:
说句不该说的,头上 中文字越多、越大个,质量越...

网友:
以口多博眼球

网友:
充几个小功率的灯啊耳机的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这做工绝对是赚足眼球了

网友:
价格确实不贵但是也没什么大的用途

网友:
5口是多但是功率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