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没有点焊机,推荐自己组装电池组吗?

楼主(2025-01-05):
手里没电焊机,不过有一块摩托车的12V4AH的电瓶,适合买一点焊机吗?还是用T12凑合焊一组也能用?

力神 天鹏 东磁 哪种性价比比较高啊?牧田口的 买哪种电源板比较好?

网友A:
锡焊不行的,很容易搞坏电池,你有12V电瓶的话可以搞个12v点焊机,一般点焊18650这种够用了,某宝有控制板点焊笔全套的

网友:
能否用电烙铁焊接18650动力电池,很多人也是用电烙铁焊的,事实证明没问题。能否焊好,要看情况了,有人能做到的,你未必能做到,有人说做不到的,你也未必就一定不行。

网友:
可以买半成品,让卖家帮忙点焊好,自己回来焊接保护板之类的。或者看看同城附近有没有坛友,帮忙点焊一下

网友:
我当时为了做一块大艺A3口 10节电芯的电池,买了一个点焊控制板(启动宝版)40元,启动宝(以前买的)50元,拼夕夕薅亿纬25p 3元/节 (估计是假货,但是实测容量达标 内阻15-16左右,能用),电池外壳全套料11元,合计差不多130元。当然你要不想这么折腾可以去菜青虫店铺里直接买成品应该也要一百多,他们家电芯都是正品。

网友(2025-02-08):
买个成品的就好了,也不贵

网友: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兄弟,你出手太慢了

网友:
没设备没必要自己折腾

网友:
我自己用T12组过几组电池,直接买的镍带,然后剪刀加工,量一下距离,中间剪开,留缝隙吃锡,先在电池端用助焊剂焊接上锡,镍带也上锡,然后怼上去,动作要麻利点,用到现在1年多没问题,分别组了2个牧田款电池,5节艺伟和10节的东磁,再1个3节的艺伟,都正常使用,虽说多多的电池不是A品,可是换上去也比自带的好多了,电量充沛

网友:
数量不多自己用锡焊就行了,过流量比点焊的高多了,我自己已经组过几个电池组了,只是比较费时间和精力。数量多的就上点焊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锡焊不行的,很容易搞坏电池,你有12V电瓶的话可以搞个12v点焊机,一般点焊18650这种够用了,某宝有控制板 ...

他是12V4AH的摩托车电瓶,你认为能点焊?

网友:
你网上买电池的时候可以让商家给你点焊好的,回来烙铁焊一下线就行了

网友:
量少的话就焊,我早先焊18650做一堆准备工作能降低“烫死”电池的概率:1.电池放电到3.0左右,莫过放;2.电池放冰箱提前冷冻;3.用湿纸巾(最好冰箱预冷冻)包裹好电池;4.不锈钢助焊剂处理电极焊点;5、速焊速冷却(烙铁功率得大)

后来搞烦了,100块以内搞个点焊的板子DIY一套,用航模电池或者汽车电瓶,偶尔用用也还不错,但摩托车启动电池估计电流不够

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是12V4AH的摩托车电瓶,你认为能点焊?

你没明白他的意思,他说的是“一块摩托车的12V4AH的电瓶”是用来给点焊机供电的,不是用来组电池组的,一块蓄电池能组啥电池组,点焊机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是用12V铅酸电池或者高倍率航模电池供电的,他问的是买这种点焊机好还是用锡焊好

网友:
点焊机有很多种

网友:
尽量别入这个坑。没有专业的点焊机,做出来的电池电流不达标,容易起火。我的是用两个微波炉900瓦纯铜变压器,可是只能点0.15的铁带。如果想要做电池组,起码能够点0.2的铜带才行,这种自己diy的点焊机根本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明白他的意思,他说的是“一块摩托车的12V4AH的电瓶”是用来给点焊机供电的,不是用来组电池组的,一 ...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12V4AH的电池不足以提供点焊的能量,摩托车电瓶还是铅酸的,估计最多能提供40A的电流,至少需要12V20AH的电池才行,因为我买的点焊板就是这种的,我用的启动宝当电源只能提供350A的电流,焊接效果不行,换成12V28AH的锂电池组也就430A的电池,勉强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12V4AH的电池不足以提供点焊的能量,摩托车电瓶还是铅酸的,估计最多能提供40A的电 ...

哦,那是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电流不够,我是用航模电池的,放电电流大,卖家说能用汽车摩托车电瓶,不过我手上没有没试过,是我欠考虑了没计算他的电瓶才4Ah

网友:
买电芯时候让帮忙转螺柱的,不用焊接

网友:
买电芯时候让商家直接转螺柱,不用焊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