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我自己做的温度计,不违规。

楼主(2025-01-05):
不知不觉,家里有了好几个能够显示温度的小东西。
今天把它们喊到一起,想问一下它们,到底该相信哪一个显示的温度。

下面一个是网购的小温度计,我套了一个壳子。现在拆开它,免得说我发错板块了。

背后有两个方孔,将就自身的材料用胶水给堵上了。

网友A:
最准的还是水银温度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准的还是水银温度计。

酒精煤油的不准?

二○二五年一月五日

网友:
全部都是不准的。

网友B:
当你只有一个温度计的时候,它是最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准的还是水银温度计。

这个还真不好说,疫情期间,偶然发现家里的4支水银体温计测温结果各不相同,最大偏差有快1℃,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在发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不好说,疫情期间,偶然发现家里的4支水银体温计测温结果各不相同,最大偏差有快1℃,都不知道自 ...

楼上说的对:只有一个温度计的时候,那个是最准的

网友:
以天气预报为准,最大最小值平均就是当前温度

网友:
数值的误差有点大,所以这玩意儿只有一个就行,不然自己都摸不准了。

网友:
看到多个数,心里自动取平均值……

网友:
网上买的体温计都有较大误差,说到底就是便宜,医院里的体温计会好点,毕竟是正规大厂按要求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准的还是水银温度计。

准不准要看是不是有经过验证调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你只有一个温度计的时候,它是最准的

当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必定是第一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不好说,疫情期间,偶然发现家里的4支水银体温计测温结果各不相同,最大偏差有快1℃,都不知道自 ...

体温计差这么多,有点离谱
我买过几个大品牌的电子体温计,互相差不超过0.1℃

网友:
一般情况水银最准,但。。。要看精度,同一长度测量范围越小相对越准,好比30厘米长的水银温度计测量范围是0-50度对比另一支是-30-100度,你要看小数点后一位的当然是0-50的准

网友:
看到煤油温度计了。找点冰水混合液和沸水试试,

网友:
这个肯定不违规,拆完了吗

网友:
有多个时,会发现差别还是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不好说,疫情期间,偶然发现家里的4支水银体温计测温结果各不相同,最大偏差有快1℃,都不知道自 ...

就因为这个,我吃了三天的感冒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