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07(PS2307)固件选择问题

楼主(2025-01-05):
之前的海力士TLC没有固件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7634-1-1.html,今天好不容易拆开了,换了镁光的MLC,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个固件?什么颗粒对应什么固件,群联的就很懵逼啊

现在网上只能找到这些固件,哪位大神能把整理好的分享一下(已公开的)

网友A:
Modified IDBLK_TIMING.DLL
固件的话10110,10210或者50110,试试哪个能用,三个固件版本我都加上了
burner file:104M/106M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ified IDBLK_TIMING.DLL
固件的话10110,10210或者50110,试试哪个能用,三个固件版本我都加上了
bu ...

下完了,是.dll文件,不会用啊,求指教,复制替换过去了,我这里没有burner file:114M/116M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完了,是.dll文件,不会用啊,求指教,复制替换过去了,我这里没有burner file:114M/116M ...

黑片工具能开出了,傻瓜式的,不用设置参数,就是速度拉跨现在是一个颗粒,明天再贴一片看看

网友B:
ModeConverter v1.0.1.5_CHS(群联一般都用这款通用量产,用量产工具还是不熟练容易over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Converter v1.0.1.5_CHS(群联一般都用这款通用量产,用量产工具还是不熟练容易over掉。) ...

不是一回事吧,要写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完了,是.dll文件,不会用啊,求指教,复制替换过去了,我这里没有burner file:114M/116M ...

草,记串了,是106M和104M,可以去试试
.DLL文件确实是替换原文件,但最好把原文件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记串了,是106M和104M,可以去试试
.DLL文件确实是替换原文件,但最好把原文件留着 ...

几种组合都试了,不行,应该还是固件版本不对,网上没找到010810

用黑片工具能开,就是USB2.0的速度,聊胜于无吧

楼主:
玩群联太受伤了没有固件真的无奈,打算拆固态上东芝8ddl,群联就应该配东芝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玩群联太受伤了没有固件真的无奈,打算拆固态上东芝8ddl,群联就应该配东芝

这个应该没问题 ...

谢天谢地,换上东芝终于绿了

网友C(2025-03-19):
楼主换了东芝的闪存,具体配置(固件选择)能发出来看看吗?谢谢1!

网友D:
具体配置(固件选择)能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了东芝的闪存,具体配置(固件选择)能发出来看看吗?谢谢1!

善用论坛搜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035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配置(固件选择)能发出来看看?

善用论坛搜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0352-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善用论坛搜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0352-1-1.html

这个帖子我看过,也照着做了,板子和闪存和你的一样,但就是爆红,过不了,所以想看看你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我看过,也照着做了,板子和闪存和你的一样,但就是爆红,过不了,所以想看看你的配置。 ...

没啥设置的地方,我也是照着操作的

网友:
具体配置(固件选择)能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
固件  选择   容易 让人   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