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鼠标MX Master3S 拆机维修

楼主(2025-01-05):
作为一个罗技爱好者,罗技Master系列一定是逃不过的一款

从1代一直跟风到3代,再到现在的3S,除了重量不是很满意,其他基本挑不出毛病的鼠标。其实已经有2只3代了,然后键盘更新了MX MECHANICAL 接受器升级为了Bolt新款,鼠标立马就不兼容了,一台设备两个接收器能忍?必须更新
于是上海鲜市场下单了台全新故障机回来

没啥大毛病,就是按键断了,估计是售后流出来那种

一共6个螺丝,一个T15螺丝,比较特殊

中间一根排线链接

好用到不行的电磁滚轮,Master系类的灵魂

3代和3S的区别不大,就是更换了静音微动

小心的断开侧边滚轮

侧边滚轮应该是霍尔感应,手感也巨棒

拆掉损坏的按键

作为一个爱好者,有个剥了皮的3代很正常吧

单独拆出按键,然后完美替换,恢复原样即可

就是为了这个接受器,折腾了一大圈

换后高度有点区别,手感影响不大,就不拆机弄了

对比3代,左右按键应该是在一个高度

贴上保护膜,完

网友:
太大了,小手用不惯...

二○二五年一月五日

网友:
没想到3S用的松下的微动

网友A:
很少有人给侧滚轮特写,网上的拆机绝大多数都是外行看热闹的水平

戴尔有一款仿master的,人家前进按钮和侧滚轮是一体的,罗技还有改进空间

我正好相反,自制的优联机械要换可不容易。。。。特意收了个故障Anywhere3,发现泡水卖家退全款,90换了个主板,然后还做了个壳
改中键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7001-1-1.html
套壳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4544-1-1.html

以后办公可能不考虑罗技了,大鼠重,小鼠差劲

网友:
鼠标还贴膜了

网友:
我的502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B:
内部结构真复杂啊,这滚轮是什么手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结构真复杂啊,这滚轮是什么手感啊?

一句话,随心所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有人给侧滚轮特写,网上的拆机绝大多数都是外行看热闹的水平

戴尔有一款仿master的,人家前进 ...

大佬

网友:
这个鼠标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结构真复杂啊,这滚轮是什么手感啊?

支持极速滚动的滚轮都比较重,惯性大,它这个滚轮是电磁的,点两下鼠标就可以控制电磁铁移动阻尼块实现随意调整阻尼大小,切换成极速则是用力滚就自动切换,当然也能用按钮切换

网友:
用了轻量化的鼠标,这些重鼠再也用不习惯了

网友:
这个型号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鼠标还得是轻量化的,时间长了腕关节受不了

网友:
用过普通办公罗技鼠标,后来就去垃圾站淘了两个G402,接好线后成色好的卖了,差的自己用。

网友:
罗技鼠标确实比一般的要好用,从有线到蓝牙,一直都是用的罗技。

网友:
好复杂的鼠标,价格不菲吧

网友:
用过最好的就是双飞燕的有线鼠标

网友:
电磁滚轮,长知识了。

网友:
以后办公可能不考虑罗技了,大鼠重,小鼠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