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简单的锂电池充电器(LP4054H)

楼主(2025-01-05):
折一个孩子用来充玩具电池用的单节锂电池充电器。USB5V电压输入,4.2V500mA输出,这个数值也符合USB2.0的电流标准。电池夹设计成弹簧式,可根据电池长度调节,可以充18650等型号的锂电池。有个充电指示灯,充电时是红色,充满是绿色。用一个手电上的老旧18650试充了一下,可能电池老化了,充满后是电池电压在4.0几伏,充电器空载时测输出极耳电压是在4.2V。拆解看看里面电路。

电路非常简单,用的是微源半导体的LP4054H,整个电路也是使用了典型的应用原理图。从资料手册可以了解到LP4054H是一个完整的恒流/恒压单芯锂离子电池线性充电器。专门设计工作在USB电源规范。无需外部检测电阻,由于采用内部 MOSFET 架构,因此无需阻塞二极管。热反馈可调节充电电流,以限制高功率运行或高环境温度下的芯片温度。充电电压固定在 4.2V,充电电流可通过单个电阻进行外部编程。当输入电源断开时,LP4054H 会自动进入低电流状态,将电池耗电电流降至 1µA 以下。其他功能包括充电电流监视器、自动充电和用于指示充电终止和输入电压存在的状态引脚。

网友:
又学到点东西。

网友:
我也有这种充电器,有一个不太好用,下次拆开看看

网友:
我有个,是4057芯片的,拆了才知道,记得搜过4057截止电压是4.3V,然后充坏了几个电池,好在线路一样,改了4056照样用。

网友:
静态电流1uA,这么低?

二○二五年一月五日

网友:
反正能充,要求不高用用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这种样子的充电器都差不多吧

网友:
简单易用,一定要有人在旁

网友:
自己改TP5100小板,只用正负极和外壳。。。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随便用用

网友:
至少比只用阻容的强多了。。。

网友:
适合玩具电池,本身容量不大,所以500mA以内电流充电正好

网友A:
这个芯片约等于LTH7吧

网友:
要求不高用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约等于LTH7吧

LTH7就是4054...

二○二五年一月六日

网友:
还以为是4056呢

网友:
2ses01fa比他如何

网友:
小容量电池正合适,外接一个ph2.0或者xh2.54端子,给小软包锂

网友:
的确有点简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