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桶装水电动抽水器

楼主(2025-01-05):
7.9元的桶装水电动抽水器电机不转,拆开看有颗三极管烧穿,看不到具体型号了,坛里搜索很多篇相关帖子,能找到类似的电路板,但都没有这颗管子的高清图片,但其中一篇提到AO3400,网上度娘了解下,觉得应该就是它,TB下单包邮0.98元,希望能碰到好运气。
实测电池4V时,①脚4V或者0V(按开关前后),②脚0V,③脚4V,

参考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388&fromuid=110650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472&fromuid=110650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621&fromuid=1106505

网友:
修修补补又可以用3年

网友:
有可能是场效应管

网友A:
0.98元包邮,现在电商这么拼了吗?

网友:
就是一个简单的开关控制而已

网友:
内置电池不耐用,要常充电才得。

网友:
这类产品一般都是2300/3400,有的用2302很容易就烧了。还有一些缩水品同样也容易烧。

网友B:
桶装水电动抽水器都采用康图代工的控制板

网友C:
我是直接用4056板子替换了,手里有啥就用啥。

网友:
感觉应该是场效应管,可以试换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0.98元包邮,现在电商这么拼了吗?

还有券后0.01包邮的呢...

二○二五年一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用4056板子替换了,手里有啥就用啥。

充电模块没问题,而我9这个板子的开关是无锁点动,所以还是想原位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券后0.01包邮的呢...

于心不忍,还是凑个单,0.98+0.95 ,淘特红包-1.03,支付了9角。不过物流实在慢,两天还不能华强北到广州。

楼主:
TB上下单了3400等了两天没到货,今晚手痒,在剩料堆里翻出了几颗之前修四轴小飞机电机驱动MOS管AO3014(丝印AE9T),查了下和AO3400的对比,发现都是N MOS,可以替换。为了安全,这次焊接时,电烙铁断电后才操作。由于前几天折腾过双向可控硅,8050三极管,把①脚铜箔弄掉了。焊接上,测试电机转了,开关正常。焊点一坨坨的,难看点,但能用,就不敢乱动了。顺便换了块手机用的电池,电量应该比原来的14500强一些。至此,拆修结束,7.9桶装水抽水器再次上岗。
PS:(每次折腾买一份新元件,但只用一两颗,也积累了不少备件,难得这次能找到可以替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桶装水电动抽水器都采用康图代工的控制板

论坛里看到好几个帖子里都是这个公司名称的板子

楼主:
有个想法,板子上的8脚芯片是不是单片机呢?能不能重写程序,实现按一次默认抽水10秒(跟据常用水量设置时间),在到时前按下开关,立即停止。

用STC8G1K08实现桶装水抽水器定时开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3440-1-1.html

网友:
翻修的乐趣所在,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3400A好像电流大点,5A多,红包后可以0元撸,用于电机比3400耐艹。3400貌似电流要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