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山水F35多媒体播放器拆修之翻车

楼主(2025-01-05):
       同事家里老人的山水F35蓝牙小音箱不开机,拿来让我看看。小音箱拿着沉甸甸的,质量感觉还不错,功能也挺多,还带FM收音。
       拿到手确实不开机,先充电看看,有小500mA电流,两小时后去查看,发现充电口和显示屏那一片外壳好烫手!赶紧拔掉电源。感觉这问题有点大!拆开发现是主板蓝牙芯片发烫,拔掉电池插头后芯片温度才下来。完犊子了,应该是芯片损坏,没得救了!
       虽然维修翻车了,但还是可以发个拆机帖的。

山水F35蓝牙小音箱前侧和顶部功能按键和显示屏

音箱背面各种接口和产品信息

小心撬开黑色金属面罩,看见左边喇叭和右边低音振膜

拆下六颗深孔螺丝

取下音箱底部两条橡胶垫

从音箱中间合模线小心掰开前后壳,内部还是挺紧凑

抽出主板,各种贴片元件和插口

焊开主板左上角FM天线漆包线,拔下电池和喇叭插头,拿下主板

喇叭没有任何标识,看某宝产品介绍是5W/4Ω的,不过质量看着还行。喇叭没有螺丝固定,靠后盖压固

在来看看电池,容量不大1500mAh

外壳一角绿色条应该是FM天线,右边黑色胶带包裹的猜想是个小模块,怕搞坏就没拆了

测电池还有3.59V电压

看看主板,拍的不太清楚,各位将就着看吧

主芯片是中科蓝讯的蓝牙芯片,丝印PTSA15E2B,通过查询和询问某宝店铺客服,得知芯片型号应该是AB5602B,而且这种芯片还需要编程才能用,难怪网上很难买到,就是买到也是空片。

左边充电芯片就不用说了,右边丝印XB7608AJ,这样子封装第一次看见,它是个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

还有这两个,左边丝印HX=JE,型号为HX4004A是颗DC-DC升压芯片,给USB-A口提供5V电压;右边HT8691是颗9W功放芯片

拆下按键面板3颗螺丝,分离主板,主板背面只按钮开关和显示屏

拆解完成,自我感觉故障原因已经明确,就是蓝牙芯片损坏导致,没法更换。维修虽然翻车,但还是测量一下给大家看看的好

不带电池,给主板充电口给电,电流350mA,蓝牙芯片温度75℃,这温度肯定不正常,感觉芯片内部有短路。

二极管档测充电口正负极,有蜂鸣,电阻39Ω,虽没有完全短路,但阻值感觉偏小

热风枪吹下蓝牙芯片,芯片焊盘四周略有高温变色,主板背面相应位置也有明显变色

再测量充电口正负极,阻值无穷大,恢复正常

吹回蓝牙芯片,再次测量充电口,阻值还是依旧

测量电池插座没有短路,有1K多阻值(忘了拍照),不知是否正常,但连接电池,蓝牙芯片立马升温

       明显芯片损坏,其它元件也懒得测了。电池估计之前低电保护了,充电时芯片消耗350mA,还有百把mA电流给电池充电,所以拆开后还有3点几伏电压。拔下电池插头,免得芯片发热。
       装好音箱外壳,明天还给同事交差啦。

网友:
内置单片机的主控?

网友:
同样功能的,上次修了个30块钱的,很划算的

网友:
拔了那么多芯片资料就认输了?换个蓝牙芯片修好交货岂不快哉

网友:
核心芯片坏了,没得玩了。

网友:
直接找个差不多的主板换上

网友:
现在这些变形音箱价格也便宜确实修不了还是买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
外形看着挺好

网友:
用料比较认真,可以好评。

网友:
买个蓝牙小板装上,交差...

二○二五年一月五日

网友:
这个音箱的样子不错。。。

网友:
核心芯片坏了

网友:
做工其实还行,10楼的方案或许可以试试。

网友:
喇叭磁铁挺大的,有助阵振膜,音质应该可以

网友:
磁钢够大,有劲。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芯片坏了没必要修了   重买一个应该也不贵

网友:
功能还挺多的。

网友:
这核心芯片坏了,没得玩了,拆零件?

网友:
大磁钢的喇叭看着不错,芯片挂了不好玩了,但是设计与做工是不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