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因为抬杠被打火机炸掉的优利德UT136C+返厂归来

楼主(2025-01-05):
得益于优利德牛逼的售后服务,做这种破坏性实验可以毫无顾虑!
打火机仅仅一次电击,表就完蛋了,除了毫伏挡还能测量,其它挡位显示不正常,也不能正常测量。外围测量一圈,都没发现问题,判断主控芯片坏了。12月29日发快递返厂,今天收到了修好的表!
维修单显示更换了主板!一如既往,还是包邮发回来的,送了两节电池。

网友A:
厉害了,厂家知道是你在搞破坏的吗?

网友B:
感觉厂家挺倒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厂家知道是你在搞破坏的吗?

厂家说,感谢我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厂家挺倒霉的

我觉得自己挺无耻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自己挺无耻的。哈哈

人为损坏一般不保修。但是人家也是知道你做测试的,不如顺水人情。

网友:
方牛屎换成圆润的牛屎

楼主壕无人性,应该直接寄给我

网友:
能看出来第一,二张图片与第五,六张的图片主板不同。
你怎么测试的,打火机的脉冲电压把万用表冲坏了。这表是设计缺陷,还是普遍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自己挺无耻的。哈哈

名副其实,只会破坏

网友:
厂家应该在维修单上说,感谢大侠的测试。

网友:
给优利德的售后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为损坏一般不保修。但是人家也是知道你做测试的,不如顺水人情。

我不信厂家会感谢这种测试,个人感觉毫无意义

网友:
因为抬杠被打火机炸掉的优利德UT136C+返厂归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说,感谢我的测试。

禽兽啊禽兽...

二○二五年一月五日

网友:
牛屎加纸变成狗皮膏药了

网友:
厂家知道你是故意搞坏的吗?

网友:
彻底验证了这个主控芯片是目前只有优利德使用,连硬封都没有,

网友D:
修老板你看看是不是新版本的ut136b+的电压档电位器也更换成新的料号了,比以前老版本的更方便的用螺丝拧动了

网友:
优利德是终身免费保修吗?有一块表用得成色像伊拉克了,那天我也做一个表身的阻燃测试,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老板你看看是不是新版本的ut136b+的电压档电位器也更换成新的料号了,比以前老版本的更方便的用螺丝拧动 ...

多准备几种螺丝刀就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