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大家关于t12白光电烙铁的电源选择?

楼主(2025-01-05):
很多人diy的t12电烙铁选择的是苹果那种白色方块形的电源,24v,60w的电源,那如果我选择19v,4a的电源,使用上会产生哪些影响呢?控制板也需要换成别的规格吗?

网友:
控制板不用换,可能无法足功率使用。

网友:
白菜板我最低用12伏电源,现在用24伏,100
瓦的明伟,你那个电源够用

网友:
没影响,直接用,19v4a挺好的。

网友:
我12V 1.5A的都能用,就是加热慢点而已

网友:
原装的是交流变压的    直流电源不会变压的

网友:
没影响控制板不用换直接用就行

网友:
没必要用苹果那个电源,价格贵,有的还不好弄,用 19v 电源功率不能达到最大,随便 24v3A 的电源就行,体质差不多的 24v2.5A 也没事,或者 19v 的自己改到 24v.当然不改也能用

网友:
电流大于3安,24伏电源供电的效果明显高于19伏的电源,我自己都实际使用过,12芯子标称工作电压24伏 三安,大约正常满功率72瓦,那么芯子电阻大约是8欧姆,这样子来计算19伏供电,理论芯子的最大持续功率是19*19/8约等于45瓦。

网友A:
笔记本19v电源就可,功率微调小点,不然头通红
现在习惯用电动工具的20v锂电池

网友B:
请教大家关于t12白光电烙铁的烙铁头选择?
大佬们推荐个好用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家关于t12白光电烙铁的烙铁头选择?
大佬们推荐个好用的吧

不差钱就买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19v电源就可,功率微调小点,不然头通红
现在习惯用电动工具的20v锂电池 ...

头通红是几个意思??电源直接烙铁头?

网友:
20-24V 3A 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是19v的,很好用。虽然不足功率

网友:
19V4A电源可以直接用,加热慢点应该感觉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差钱就买原装的。

差钱 也要买原装的。。。。。。。。二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家关于t12白光电烙铁的烙铁头选择?
大佬们推荐个好用的吧

贵的都没问题,不过我选的7元的也挺好用的,起码比我的936容易挂锡多了

网友:
这种2元的改24v带t12正好,80w开机加热输出没问题电压不下跌。

网友:
升温加热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