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技术基础知识-电阻测量,为什么低价表不靠谱

楼主(2025-01-05):
分压电阻精度一般,材质普通,就可以断定它吹破了天,测电阻精度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其他帖子中有的人质疑福禄克15B的精度比不上某些所谓字数更多的万用表。显然只要我们对此稍微有一点常识,便令其不攻自破。前者使用的电阻是高品质的,而吹破天的则是普通消费级别精度的电阻。

网友A:
何为低价?是一二十还是三五十?如果100以内算是低价,那么10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为低价?是一二十还是三五十?如果100以内算是低价,那么101呢?

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一般是主打低价又偷工减料的表吧。

网友:
谈精度,通篇只有万用表型号15B里面的两个数字

网友B:
开始好像是长文?刷新内容精简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好像是长文?刷新内容精简完了?

原来写了一大堆测试原理,想一想呢,虽然目前看没啥问题,但是保不齐还有没考虑的地方,防止误人子弟就删减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