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门禁卡到期了,这个该如何改写

楼主(2025-01-05):
手中有一个NFC门禁卡到期了,找了一个可以用的门禁卡想复制过去,然后下载了一款软件叫NFC门禁卡读写器,试了一下感觉门禁卡可以写,但怎么写觉得又写不上去,对比了一下两张卡的扇区,目前除了0扇区的卡号和最后一个扇区的数字不一样外,其它扇区的数字都一样了,应该是把没过期的数据写过去了,但是最后一个扇区的数据应该是没写过去。

过期卡数据,应该是1-14扇区的数据都写入了,0扇区是卡号信息,第15扇区数据不一样,应该是没写上去,不然就可以用了

正常卡数据

大家帮忙推荐一歀可以手机读写NFC软件。

网友A:
卡有很多种,你的估计是小区卡,这种0扇区不能写,也就是不能写卡号,只能买能写卡号的卡。不要买授权卡。

网友:
0扇区包含了卡号信息,要用手机写0扇区,那么需要用CUID卡,普通的UID卡用手机写不了0扇区,需要用设备写

网友:
应该有加密吧,不解密读不出来

网友:
我也想学学,我买了个卡,让物业写也写不成。

网友:
Mifare Classic Tool(MCT)

网友B:
我的电梯卡是用PCR532这个软件读卡的,另外需要一个相关电梯主控的编辑器,改写扇区里关于日期的内容,复制后再粘到PCR533软件里写卡。

网友:
想复制卡得买CUID的卡才可以把另一张卡的信息写到新的CUID卡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有很多种,你的估计是小区卡,这种0扇区不能写,也就是不能写卡号,只能买能写卡号的卡。不要买授权卡。 ...

试了一下的,0扇区的卡号也可以写进去,但就是第15扇区不能写,提示扇区超出范围。难道软件也有限制?

网友C:
需要专门的写卡软件  看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最少也要一个读写器

网友D:
第15扇区的尾块控制码FF0780BC中的BC有点不正常
BC
1011
1100
虽说这两位是备用的,但不符合取反的原则,很怪。

有两个帖子参考下:

IC原理、结构的学习,并改造一个IC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940188

常见的几种IC卡应用并记录一次硬破解的过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940188

网友E:
俺说怎么复制充电卡不行哦,原理这种卡还分那么J8多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梯卡是用PCR532这个软件读卡的,另外需要一个相关电梯主控的编辑器,改写扇区里关于日期的内容,复制 ...

你这哪个版本的,我的1.6.6.0,发现手机系统更新竟然打不开了,买的机器送的带会员,好久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哪个版本的,我的1.6.6.0,发现手机系统更新竟然打不开了,买的机器送的带会员,好久没用了 ...

我这个软件是是1.6.6.6版本的

网友:
第15扇区的最后一个block中间不一样的位置,用于控制扇区0~2数据密钥AB读写权限的。
这个数据应该与门禁卡控制无关的,倒是像数据写错了一样,把15扇区的最后一块写到倒数第二块了
所以你这个门禁卡可能就是通过UID控制的,找一个可以更改UID的CUID卡,把两种卡的0扇区的0块写成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
用手机加CUID卡复制小区卡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专门的写卡软件  看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最少也要一个读写器

买这个就有点不划算了,最多还坚持半年就不用了,能修改就改不能改就用手机开门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15扇区的尾块控制码FF0780BC中的BC有点不正常
虽说这两位是备用的,但不符合取反的原则,很怪。

对,问题就出在这第15扇区。要专业设备就算了,用手机坚持半年就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说怎么复制充电卡不行哦,原理这种卡还分那么J8多种

对啊,分很多种,一个长相的但不一定是一个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