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个小电磨,要能长时间持续工作的

楼主(2025-01-05):
最近需要用小电磨带小砂轮打磨铝型材外壳,现在手上的这个小电磨工作几分钟后就会过热不能继续用。所以想买个新的小电磨,要求是直接使用220V电源或者小电源的,不要充电的那种,并且能持续稳定工作不过热的。在满足以上要求的基础上价格当然是越便宜越好。

先行感谢各位坛友

网友:
角磨机?

二○二五年一月五日

网友: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角磨机。。
虽然噪音大点,但是真心好用。

网友:
东成直磨机,值得拥有。

网友A:
不是说用角磨机代替电磨就行了,有的情况用角磨机是代替不了电磨的。解决电磨过热问题也不是买新的电磨就行的,打磨有时是一项耗时很长的工作,任何电磨长时间工作都会发热。解决过热的办法一是等着它散热,放凉了再用,二是多买几个电磨,用热了就换一个再用。不愿意这样的话也有办法,那就是用气磨,工厂里常用,那个连续用一天也不会过热,个人用配台小空压机就行了,也未必比买电磨贵多少。我看与我公司合作的一家台湾夹具公司的工程师就用了一个小气磨,彩色铝合金壳的,与记号笔差不多大小,好用得很,他出差当然不会带一台空压机了,工厂里有压缩空气,他的气磨管子带个快换接头,怼在工厂机床边的压缩空气管端就行了。

网友:
赞同 多买几个备着  一直用会发热严重

网友B:
博世琢美,这个用着可以,要求再高的话就买个牙机

网友C:
必须牙机,雕,磨,钻,样样行。木雕,核雕也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用角磨机代替电磨就行了,有的情况用角磨机是代替不了电磨的。解决电磨过热问题也不是买新的电磨就行 ...

冷却时间太长了,简直就是1天打鱼10天晒网了。用气的那种我在途虎看到过,确实好用,但是我没气泵,所以也就没办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牙机,雕,磨,钻,样样行。木雕,核雕也能玩了。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方便的话私信我一下链接。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琢美,这个用着可以,要求再高的话就买个牙机

牙机功率够吗?打磨或者钻孔铝合金会不会比较吃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冷却时间太长了,简直就是1天打鱼10天晒网了。用气的那种我在途虎看到过,确实好用,但是我没气泵,所以 ...

其实很多电磨比小气泵也不便宜,当然死活看不上气磨也没法强求。还有,你打算买牙机也要考虑下成本,那个最赖的也要几百元起步。还有个便宜实用的办法,那就是买散热好的电磨来用,我们买的藤原电磨是铝合金壳子,散热比塑料壳的好很多,而且是用可更换18650电池的结构,这样续航问题也解决了,实际连续使用一二个小时感觉不到多热,实在不行买两个足够连续用一天了。原来拼多多搞特价29元一个,现在看要40多了,不急的话可以等等看。

网友:
现在电磨便宜,买两三个交替着用就行了,最好找无刷的,长时间使用不用换碳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方便的话私信我一下链接。万分感谢

不差钱大力王,便宜就上国产世新205,我买的世新,已经用了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多电磨比小气泵也不便宜,当然死活看不上气磨也没法强求。还有,你打算买牙机也要考虑下成本,那个 ...

不是看不上小气泵,气摩我也知道好用,这不是怕还要买个气泵不便宜吗。
你这个藤原小电磨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符合我的使用要求的,除了是要用电池,当然这点对于数码之家的人来说也不算事,主要是散热好。我现在手上那个220V直插的小电磨几分钟就过热了,还没力气。话说你这个藤原电磨力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差钱大力王,便宜就上国产世新205,我买的世新,已经用了5年了。

好嘞,我看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看不上小气泵,气摩我也知道好用,这不是怕还要买个气泵不便宜吗。
你这个藤原小电磨按照你的说法应 ...

220伏的电磨用的是串激电机,效率只有50%左右,做得不好的还要低很多,大部分能量都变成热了,发热大是肯定的。用直流电的是永磁电机,效率70%以上,发热量少多了。直流无刷电机的电磨的效率更高,但现在价格很贵,千元以上了。还有,你问藤原电磨的力度如何,那是180电机,很小的,力度只适合打磨用,装不超过10毫米的磨轮打磨是没问题的。不少人买了电磨总想让它一磨走天下,什么钻孔、铣刀铣面切割都要用它,那是没法达到的。

网友:
你不发照片不知道你具体情况

网友:
吊磨,脚踏变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