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47.7便宜是因为很容易鼓包漏液?

楼主(2025-01-05):
比亚迪47.7便宜是因为很容易鼓包漏液?

网友:
买个10000片回来测试一下?

二○二五年一月五日

网友:
软包的电芯就是容易有这个问题,不要过冲就没问题,也不要过放,都会引起鼓包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有出了 全新B品原装极耳那个应该不会漏

网友:
去年买了4个组装了一个12V的移动电源,实测51Ah,用了一年,容量没衰减,4个几乎没压差。

网友:
看你保护板就不会大电流工作,一般很难出现容量不一致的,要是你经常100A以上电流工作,你看看就可能会出现不均衡了

网友:
过冲过放,都会引起鼓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