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车机有什么软件音乐软件

楼主(2025-01-05):
装了椒盐、oplayer、rplayer,统统是一次性把音乐扫描成歌单,我就想像电脑potplayer那样,选个目录播放,车机自带的各音乐软件也统统不行。
有哪个软件可以做播放指定目录吗,麻烦推荐下

网友A:
我记得以前装过一个叫MX Player的,你试试看能不能用,另外看下软件设置里有没有相关的检索功能...

二○二五年一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装过一个叫MX Player的,你试试看能不能用,另外看下软件设置里有没有相关的检索功能...

装有,视频可以,播放音乐不行,wav格式播放不了

网友:
车机是什么系统??

网友:
carplay就用汽水,没用过别的,随机听随缘了

网友:
还是用蓝牙连手机听吧

网友B:
本地播放软件一大把啊,比如海贝

网友C:
你不说你车机是什么系统,能安装什么软件,没法推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说你车机是什么系统,能安装什么软件,没法推荐啊

看他发的软件就知道是安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地播放软件一大把啊,比如海贝

回头试一下
mx装了1.90的播放不了wav格式,后换1.89的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不错,原声

网友:
我都是用酷狗,出门之前看几秒钟视频,就可以免费听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