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找出来两个舜红220V转110V电源变压器也拆开看看

楼主(2025-01-05):
应该都是以前那个年代用的,现在很少见到了,一个环形变压器一个方形变压器,

网友:
环牛是真的啊

网友:
这个感觉就纯变压吧

网友:
用料还可以。

网友:
不错是铜线的

网友:
1000va是什么单位

网友:
自耦变压器

网友:
都不错,就是用的地方比较少了。

网友:
点焊机啊点焊机,你又来了……

网友:
铜线铝线

网友:
这两头牛很牛呀

网友:
环形变,成本不低

网友:
自耦变压器……要是隔离的就好了

网友:
第一台至今还很多人用,就用来给日本家电供电的

网友:
自耦变压器省铜线

网友:
都不错呢是铜线自耦变压器,前一个我用来给100v饭锅用,这方的改点焊机不错。

网友:
搞点焊机啊

网友:
纯变压器吧

网友:
做工相当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