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ZC3281(FC3379) 开3DV4 记事

楼主(2025-01-05):
偶得一块2258xt盘,写入时长会掉到17M左右,但装系统也不会卡死蓝屏就是慢,量产后故障依旧,故放弃
拆盘得3DV4单ce颗粒一枚H25QFT8A1A8R,试贴高中生得3379(现主控丝印为3281)

因为感觉颗粒状态不是太好,故选择 强制速度优先,ECC5

3小时后只开出14G,但速度很快很稳,单ce直写这速度反正我是觉得很快了

现在不太懂得是并未设置强制半容,为什么64G只开出来这么一点

然后看到这个bin级是个什么意思,我理解是不是意思说经过扫面后达到ECC5得部分只有14g多?

另外 全面扫面后这种bin的等级信息是不是就记录在这个颗粒里面?短时间内再开卡就不用全面扫描,只需要高格?

网友:
看来三地一芯才是垃圾芯片的新归属。

网友:
低格开过以后再次高格速度优先的时候可以选择继承低格的坏块。

网友:
选BIN级非固定试试,ECC5有点高了吧?试试10或者12

网友:
低格开最稳定

网友:
Ecc值调的太低了,一般调到7开出来效果就很好了

网友:
ECC一般不要设置数值5这么低,检测严格量产后容量小,而且估计你是定容设置了,要不怎么就开出来BIN7-14000MB,可以先不定容看看能开出多少,再设置个接近的定容容量。BIN是可以手动调整的。

网友:
5太严格了,10、12这样基本可以了。容量的话可以不按BIN级开,或者自己自定义一下BIN分级容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