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造早期军用指示灯

楼主(2025-01-05):
非标零件加3D打印,各种坑,不容易啊。收了很多快递才完成

建议论坛调整下传图规则,先有个10M限制,弄完了又有个分辨率限制,现在4K设备很普及

拆零件脱漆,不小心喷手上,立马起飞

黄色底漆洗不掉,下面还有黑色镀膜

开喷,喷口太大不适合模型,适合汽车等大东西

把红心贴美纹纸,再喷

装机,其中的艰辛不说了,盒子太小

零件太小非常容易掉,非标准的,幸好有存货

两档滚珠限位,手感丝滑

充电红心亮

防空阅读灯的感觉,灯泡换为4.2V的钨丝,普通的会烧

楼主:
各种压缩改分辨率,图片有点糊

网友A:
这个可以备战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种压缩改分辨率,图片有点糊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需要小于4000px,建议把宽度统一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网友:
图片限制是节约网站资源,因为服务器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备战用。

平民没价值,不用准备。有价值的,也用不上这个,自娱自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需要小于4000px,建议把宽度统一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

调整的1500一样超出分辨率,有的调1200,有的800才能过,10m图片直接压缩到几百k

网友C:
实芯铜灯座威武,这改良费不少心血啊,手艺不错。

楼主:
过程特别曲折,各部件太精密了,多一张胶布都进不了。负极还是退回到原来的方案用桶身传递,依然不通电,用螺丝把螺丝孔打出金属色才行。相当于黑色镀膜和油漆绝缘,桶身内外均绝缘。各种拆装多次才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芯铜灯座威武,这改良费不少心血啊,手艺不错。

过奖了,误差有多处,差点放弃。把漆脱掉后,打印的圆桶大了一圈,原来的漆太厚了。18650进去后,没有线的位置,折腾了很久,换线,换胶布。开关盒子过于小,开关柄太长,还要隔开后面的充电板,差点没放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奖了,误差有多处,差点放弃。把漆脱掉后,打印的圆桶大了一圈,原来的漆太厚了。18650进去后,没有线 ...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苦中寻乐,不亦乐乎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D:
感觉好复杂

网友:
平民没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好复杂

原理很简单,古人手搓到这个精密程度,真的很厉害了。看着粗狂,装配起来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好复杂

话糙理不糙

网友:
很有威慑力

网友:
改成红色激光加导光柱效果更好!

网友:
这改造太费工夫了

网友:
另一个问题3D打印聚乳酸酯容易老化,建议选PET塑料,红光用LED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