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麻烦再请教一个问题~谢谢!64G的扩容TF内存卡

楼主(2025-01-05):
我的一个64G的TF内存卡,是扩容的,然后我用了H2testw  检测了下,大概45G能用,然后我用disk把内存卡分出来45G,那45G是不是可以正常当TF内存卡使用啦?谢谢 !不然我就不测试啦!

网友:
你测试过了,那表示你真实可用的空间就是45G啊,直接电脑右键格式化就可以了呀

网友A:
上个月买了假的256GSD卡,95块钱,测了只有58.5G,仅退款了,然后分好区丢进摄像头,顺手12315投诉一下,看看给不给赔个五百块。

网友B:
试试呗,我觉得应该能行...

二○二五年一月五日

网友C:
直接扔,写入速度20多m的正品才十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买了假的256GSD卡,95块钱,测了只有58.5G,仅退款了,然后分好区丢进摄像头,顺手12315投诉一下,看 ...

哈哈,漂亮!摄像头好用不?会丢数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呗,我觉得应该能行...

嗯,正在做试验,看看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扔,写入速度20多m的正品才十多块钱

主要是给老年人当唱机用的!哈哈,能用则用呗!

网友D:
用DiskGenius再扫描一遍坏块,看坏块干净了没有,TF卡一个坏块都不能有,一个坏块都不能有!不然就会出现随机数据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DiskGenius再扫描一遍坏块,看坏块干净了没有,TF卡一个坏块都不能有,一个坏块都不能有!不然就会出现随 ...

好!非常感谢!

网友D:
像这样的坏块,哪怕是一个都不行!如果坏块没在起始柱面,那么你可以用土办法减小分区容量,分到扫不到坏块的的容量为止。坏块在起始柱面或离起始柱面特别近的话,那么把卡扔了吧,用不住。

网友:
还是有丢数据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这样的坏块,哪怕是一个都不行!如果坏块没在起始柱面,那么你可以用土办法减小分区容量,分到扫不到坏块 ...

谢谢!我经过用H2testw,32G只有7G能用,我也是真服了!天亮果断找京东退款,坏道检测的时候都是好的!主要拷的文件比较大,不然也就算了,是在太小啦!真坑人!连京东也坑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经过用H2testw,32G只有7G能用,我也是真服了!天亮果断找京东退款,坏道检测的时候都是好的!主 ...

京东自营?如果是7点几G可以用就是8G卡扩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经过用H2testw,32G只有7G能用,我也是真服了!天亮果断找京东退款,坏道检测的时候都是好的!主 ...

京东还能买到扩容的?那要好好和客服理论理论了,补偿是少不了了

网友:
64G的卡能用45G,应该不是扩容的,或者不叫扩容,而是用寿命用得差不多的颗粒重新量产的,所以剩下的45G估计寿命也不会长,安全点还是别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京东自营?如果是7点几G可以用就是8G卡扩容了。

肯定不是自营。肯定是进驻的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