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人非圣贤,书无圭臬 - 对现有某些电子行业规范的理解

楼主(2025-01-06):
作者认为:人非圣贤,书无圭臬。因此并不希望自己成为没有独立见解的死搬硬套的模仿者(鹦鹉学舌的copycat),所以修东西或者设计工装老是想做点小改动。

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目前还是家无片瓦的井底之蛙(鼓捣东西得去朋友家,人的背景悲欢本不同,但愿豪情壮志在我胸)。虽然没去过省会,也没出过国,但并不妨碍“凿井观天,愚公追日”,追求“窥豹一斑”,减少“盲人摸象”。
所以在疫情期间,绝大多数网上的声音(隔行如隔山,非医学领域的更是算不上专家,当然我也不是)都人云亦云地说75%的酒精是杀新冠病毒最合适浓度:然而,酒精是基于脱水作用和酯交换作用破坏磷脂层包膜的原理。灭(杀细)菌这类细胞结构的生命体,浓度75%确实最佳,过高钝化,过低则弱化。但是,消(杀病)毒这类准非生命体,浓度100%最好(例如新冠病毒),而对于少数没有磷脂层包膜的病毒(例如肝炎病毒),酒精几乎无效。
作者本人比较反感专利系统(所见的中外专利大部分都没营养),反感英制系统,反感欧洲或美国各州的体系不统一(工作中为了搞清欧美差异,死费劲),反感形式主义(资质认证。毫无培训和考核的结婚证反而不需要资格审查,见过一些夸张的人连儿女都没当好,还当什么父母)。

生活所迫,大部分时间都在干琐事,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得会点。既然已经被某位网友嫌弃了,那就本着愚者千虑或有一得的思想,谈一谈作者对现有某些规范的理解(有空再贴图),以及一些不合理之处(当然
,作者也知道出于成本或其它原因,即便某些不合理也很难矫正):

1.1 中国的排插或者拖线板,每位排插耗费5个金属片,却只能插1个插头(画了一幅两位排插图供参考)。而澳洲,美国,欧洲或英国的插座只耗费3个金属片(多出来的浪费,最终是全社会买单。正如不能手机正反插的时代,全人类都要浪费一半的时间才能插对方向)。

1.2)而澳洲或某些欧洲国家或英国为了稍微提高的安全性,L&N的插脚有半截塑料护套,从作者本人的实际使用,即另一个方面来说,护套处插脚变细且塑料包裹散热不佳,很容易烧焦和掰弯。

1.3)中国的插头地线作为保护线并未放置于最下方,虽然考虑了重力的影响,使得保护线遵循先通后断原则,但必须特意做得更长浪费材料。若将(通常)无电流的地线靠下放置能分担较多重量。因为实际使用时发热的零火线插片靠下放置会使得插座的塑料部分被烫出疤痕更易下掉松脱。
1.4)中国的零火线的插片都没有预留的定位孔,无法通过配合插座的内簧片凸点可以卡住定位孔,这导致如果充电头过重容易摔落(绝大多数折叠插头竟然设计得重力会导致插头回缩)。发现很多便利店和办公桌的插座,当插座与桌面挨得太近时,仍然死搬硬套,电线难插且易折断,最好是逆时针转90°(上火下零布局)。

1.5)欧洲大陆最常见的欧陆通插头Euro(pean Continental hybrid)-plug,即德语改良的“Uni-schuko plug”,为了兼容德国和法国,导致地线与火线只有2~3 mm,远低于源于欧洲的IEC的8 mm的加强绝缘的爬电距离,作者曾碰到焦痕发生(而意大利插头,一字排列,是最差的设计)。

1.6)中国的黄&绿&红的三相电线序,明显不如完完全全相等价的太阳光谱的红&黄&绿线序(作者首次搜索相序时,曾被误导)。
理论上中国的单相电火线,本该取用黄&绿&红的颜色任意一根。而事实上借用了棕色,这其实是欧标的棕&黑&灰的三相电线序颜色的任意一根。

2)虽然设计Type C规范考虑了兼容性和双向通讯和双向供电。但是毕竟针脚太密集,USB-IF组织企图简单除暴地将电压升到DC 48 V,拔插扭动和潮气导致很容易烧毁数据针脚殃及电器本身。

3)中国的2段铁轨连接处形状是“||”,过渡不平滑,撞击大,枕木和紧固螺丝易松动。作者认为:两段铁轨改为“>>”或者“))”更好。

4.1)单位的乱拼写:作者尽可能遵守规范,但是当可能引起误解时,非常讨厌盲从。例如在电器UL94阻燃测试,5VA代表500瓦的火焰,垂直燃烧Vertical,A级别。因此作者通常书写“伏安只写成汉字”。再例如:欧洲人把“,”当小数点,而美国人把“,”当千位分隔符。因此作者通常书写为147 258 369。或者是147'258'369。

4.2)dB和Np,滥用得已经不太有人去追根溯源。举例,60分贝60dB,明明就=可以写成6贝尔6B(这才是系数10的真正由来),但是你会发现地球上就没有人写成Bel数(作者也从众)!另外还有电压的分贝deci-bel数或奈培Np数,实际上只应该在阻抗相同时才去比较!作者曾看到过几大电信运营商网上的资料有时以10为底数,有时又以2.71828为底数。
4.3) 不明所以地胡乱大小写或者单复数,正如“I=我”永远只能大写,氮化镓永远只能写成GaN,而碳化硅永远只能写成SiC(SIC叫硫&碘&碳)(且碳化硅尤其是
氮化镓的FET栅极可能不再是氧化物,不适宜再称为MOS。另一个角度来说,氮化镓的栅极比极其稳定的SiO2容易失效)。亚铁价态的LiFePO4电池。公斤的乱大写的KG,实际上大写K是“开尔文Lord Kelvin = William Thomson”,大写G可能是“高斯Gauss”或者“10^12 = giga-”前缀。
磅力每平方英寸psi = poundforce per square inch = lbf./in.^2 ≠ lbs./in.^2。

4.4) 当希腊字母不方便输入时的英语字母借用。关于贴片电感器(积重难返)打标成4R7此类,作者认为明显不如标成4μ7一见便知代表4.7 μH合理。根据作者喜欢瞎猜追溯的性格,打标4R7估计是电阻器挪用过来的,代表4.7 R或4.7 Ω
(本应该标成4Ω7。作者并不认同广为流传的R代表小数点的说法。此条实实在在花了几年才查得的信息,源于BS 1852。更认同“R”掰弯很像“Ω”,类似地“u”有时代替“μ”。IEC 62或最新的EN/IEC 60062所作出的打标(可防止小数点被磨掉)妥协算是旁证了作者的猜测。
4.5)类似地,随便一搜,网上大多数电路图的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符号都把纪念发明人Schottky的“∫”形给人家搞反了。

4.6)再类似地,作者认为电感符号的磁芯本应画成虚线,代表有气隙;而变压器的磁芯才画成实线,代表没有气隙。这样一眼就能够区分耦合电感(例如反激拓扑);和真正的变压器(例如正激拓扑)。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作者该条也从众。
4.7)明显已经超过1000的数值本该改变一下前缀。例如3.7 V, 10000 mAh明明可以写成3.7 V, 10 Ah。再标上37 Wh更是可以避免串联电芯与并联电芯毫无意义的等效容量困惑。

同理,电感的伏秒平衡实际上就是磁通量韦伯平衡(V*s = Wb),电容的安秒平衡实际上就是电量库仑平衡(A*s = C)。

5)尽可能正本溯源,即便积习难改(据作者观察,V伏特大有代替U电压的趋势):
例如,voltage伏数和amperage安数。可相机行事,但不明所以则可能画虎类犬:
5.1)voltage本该和amperage对应,最本源的electric tension电压才是和electric current电流对应•••(同理,wattage对应electric power)。
5.2)万用表ACV或ACA交流伏特或交流安培全拼写= alternating current volt(s)或amp(s)(也就是说中间的current是凭白多出来的,本该删除
)。而VAC或AAC则= volt(s)或amp(s), alternating current。类似于LLC对比Co., Ltd.,后者多了逗号间隔以示补充。
5.3)前述的写法都被IEC认为不正确。IEC 60050-151是把物理量I或U加(前)后缀,单位始终光秃秃。
例如I_AC = 10 A;U_DC = 500 V;U_max = 500 V。标记铭牌时可用符号⎓代替DC,~代替AC。
5.4)然而交流电并非总是正弦的,直流电并非总是稳恒的!需rms, avg, min, max, peak, pk-pk [实际上指代pk-vy,峰谷valley(差)值], power factor, crest factor, duty cycle, rise/fall rate, ±等辅助信息,因此作者主张将AC或DC本质属性置于U或V之前。且万用表和芯片VCC或VDD 都未遵照IEC的写法。
5.5)如何遵守IEC或者ITU规则,避免歧义:把–改或不改~表示范围都令作者很纠结。因为ITU规定通信电源是负–电压,而~又可指AC,倘若规定~必须放在头顶,如~V或⎓A就不会困扰。
5.6)公元后AD和公元前BC的不明所以地前后乱放。AD是拉丁语anno Domini应该放在xxx前,而BC是英语before Christ则应该放在xxx后(某部电影字幕,美国人不太分得清)。

5.7)按原理辅助记忆:Anion表示阴离子,而非阳离子!(即该ion朝向阳极anode移动);cation按构词法读作['kætaɪən],而不读成['keɪʃn]。
5.8)规则也是与时俱进的,还会因木已成舟而修改(就像“爪牙,奇葩”由褒义演化成了贬义)。

网友:
太长了,估计没那么大毅力看完...

二○二五年一月六日

网友:
楼主是个有心人,不盲目迷信权威

网友A:
大众化的东西,都习惯了,不好改

网友:
人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B:
楼主是个工科生 适合做研发

网友C:
就一个USB充电头出过多少接口,前些年的MINIUSB,后来的microusb ,TYPEC,苹果头,如果够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效率会提高不少

网友D:
有标准但形状做成五花八门的是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反正是你的产品用你的插头我的产品用我的插头

网友E:
楼主这篇文章,挺有意思的,建议稍加整理,形成一篇论文。

网友E:
网上曾有过这样的议论,说“射”与“矮”的字义搞反了,估计也是习惯了,就将错就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众化的东西,都习惯了,不好改

确实,有些改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标准准绳的制定者着实应当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正如本文的“输配电系统等Electric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etc”(不知为何,压缩包仍然自动变成了需要下载积分)提到的
电力刚引入人类社会时,受发电机制造技术限制,只能发出110 V左右的交流或直流电压,又由于当时还没有变频/高频斩波技术,使得交流输电占据了优势。时过境迁,现今全球交流整流滤波成直流环节浪费很大,且电容效应造成远距离交流输电损耗巨大(因交流若功率因数PF低会导致附加损耗),发电并网用交流比直流麻烦很多,不适合于变频调速,电动机多项特性上交流不如直流。但积习难改(如美国在废除繁琐又不精确的英制上挣扎)或改动成本过高(美国也曾设想过提高民用电压)然而直流并未取代交流作为民用配电主力(虽然大多数用电器通常最终使用的是直流)

例如巴西(26+1个州)为了减少损耗,更是共用同一形状的插座,但是有两种不同的电压[把127 ACV提高到220 ACV(√3倍的关系)共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USB充电头出过多少接口,前些年的MINIUSB,后来的microusb ,TYPEC,苹果头,如果够能有一个统一的标 ...

苹果头是欧盟强制规定导致它无法在欧洲销售才弃用的。如同我国工信部在2010年左右规定所有在中国销售的手机充电头必须包含USB type A的三段式结构,以杜绝各充电头电源厂商在不存在任何技术壁垒的情况下故意采用不同的电压或形状造成资源浪费(点赞。当初诺基亚还在使用6 V恒流充电器)。
自引用:USB type C设计之初考虑了供电和双向通讯传输,估计用30年没毛病。目前缺点是企图简单粗暴升高电压到48 V容易打火烧机,针脚太密,爬电距离不够。(USB type C类似,且USB-C考虑到插头数量多于插孔,将插头D+&D-只设计为1对,而插孔D+&D-保留为2对,节省用料。见微知著)。
另外,由于欧盟
2027年将要实施对电池寿命的规定,可能轮回到一部分手机又可以抠电池了(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标准但形状做成五花八门的是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反正是你的产品用你的插头我的产品用我的插头 ...

当然是利益相关,计划性报废。即便是Type C最初也是形同但陌路,各自为政。后来USB IF组织看不下去了,强行规定只要是快充就必须兼容PPS协议,否则甲的快充绝对不会兼容乙的手机。
某些厂家,原先是CPU,硬盘。甚至现在连屏幕都给你加密(这种加密与保护消费者隐私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且现在的很多带软件管理的电池包或产品。曾经遇到某台工业设备过大约2年必坏,实际上是厂家预埋的类似后门定时器bu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篇文章,挺有意思的,建议稍加整理,形成一篇论文。

本文有2篇压缩文件类似于论文的正文:“输配电系统等Electric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etc”和“单位的规范写法Metric & Inch-Pound System”,原先是内嵌的word,不知道为啥,贴出来格式上会产生一些空格丢失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曾有过这样的议论,说“射”与“矮”的字义搞反了,估计也是习惯了,就将错就错了吧。 ...

记得某年某国的援助物资上印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当时不少网友已经只会喊“666”和“卧槽”。“自惭形秽”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我也经历过诗词读音甚至用字和数学符号等变迁),然而针对“射”与“矮”的字义是否搞反这个具体事例,作者更认同并未搞反的观点【曾经去查“R”和“Ω”(类似于假借造字法),都花了几年时间】。因为提出这个观点的“某某某”没有真正花很多精力查证过。

也即我本人更赞同“射”与“矮”属于汉字造字法的)象形字再演变而非提出这个观点的“某某某”认为“射”与“矮”属于(汉字造字法的)会意字

这位斯睿德老大爷,很好地诠释了“师夷长技以自强”【例如本句话中,我仍然坚持区分“的&地(&得)”,而不是一股脑写成“的”。但我已经不太坚持“ctg”而是从众写成“cot”了,尽管后者手写容易和“ωt”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个工科生 适合做研发

猜测很接近,都不是的。本人遵循标准的时候比较死脑筋,自己刷视频或者鼓捣东西的时候总想另辟蹊径,比较自我纠结。例如看“超导(电)体”视频,就会胡思乱想:
是否有超绝缘体呢?然而因为地球上万物都是质子&中子&电子构成,又马上自我否定(但作者认为中子星是绝缘体);
既然有超导电体,那么是否有超导热体呢?旋即又想到物理上热的本质是分子碰撞振动,所以热传播(和力的传播的速度)就是声速,那么它的速度必定离光速甚远。当然热作为最低级的能量形式,不存在损耗问题(只存在发散问题)。作者认为另一方面狭义的热容上不需要去寻找超导热体;
视频中展示的超导体Super Conductor (SC)并非是银白色,也就是说它应该只是极低频率的电磁波(由于0频率即直流电,意味着稳态时的电场无变化,不可能发射电磁波)会完全反射(这意味着只有极低频交流电和直流电才是无损耗)。并非任何频率,包括可见光,都100%反射的绝对银白色的理想导电体Perfect Electric Conductor (PEC)。

网友F:
应该用安时的,标成毫安时, 是为了让数字看起来比较大吧。

网友:
这玩意现在也不是说改就能够改的。

网友:
约定成俗的东西很难改的,就像拍照片说曝【bao】光,没人按专家的意见说曝【pu】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用安时的,标成毫安时, 是为了让数字看起来比较大吧。

一方面是看起来大,另一方面是“死搬硬套”
例如,改半桥前端2-2:1N4148不是必须的。而且如果是广告牌那种带自启动电阻的电源,2.2μF因为会承受自启动的负压,最好别使用电解电容

{类似天下文章,只知道抄,看我上个月借用的万用表测电解电容视频就知道了【2000 μFx10的电容表(易误导,读数还需要x10。明明可以标成20 mF)】,无力吐槽}。电解电容行业也从来不用mF(但是法拉电容就用的F),8200 μF其实也应该标成8.2 mF(或者当器件体积较小时,诸如8m2,5μ6印字既不占地方,还可以防止小数点磨损)。

作者是个比较矛盾纠结的人,遵守标准规范时通常比较死板(除非易混淆或者不合理时),大小写甚至空格都严格遵守规定。不随便,例如bit和byte的区别:千兆网卡=1000 Mbps = 125 MBps(其实每或per是不允许出现的,因此bps标准写法是b/s)。硬盘1 PB = 1000 TB(这种十进制写法是terabyte即TB,而不是二进制tebibyte即TiB)。
因为存储器厂家曾经乱用字节的进制造成事实上的偷工减料,现在已经有规定1 GB只= 1000 kB, 1 GiB才= 1024 KiB。只不过“目前还是名存实亡”。注意,kilo-是缩写时是小写的,但kibi-缩写时是大写的。
[二进制的位权幂次前缀在缩写为仅仅两个字母时其首字母必须大写(包括Ki-)利于统一且与十进制区别]

名存实亡的还有开关上本来规定标“1”和“0”,但事实上几乎都标成“I”和“O”了。
开关在早期本来是规定标figure “1”和“0”,但是现在都标成了letter “I”和“O” [因为阿拉伯数字全世界通用,英文却不是(况且“I”和“O”还经常表示Input和Output),且1和0正好代表常用的通断逻辑(这在IEC
标准中还有遗痕,例如“off position shallbe indicated by the figure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