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怎样才能做到无尘开孔?

楼主(2025-01-06):
前几天在客厅沙发未到之前改暗装插座,电锤咚咚咚一阵折腾满屋灰,虽有电钻防尘罩不好用扔一边。几个插座干了一天,时间浪费在清理扫地卫生上,如果电钻搞个小膨胀管孔那防尘罩还管用,开这种底盒孔就不行了。怎样才能做到无尘或很少灰尘呢?谢谢,上图片了。

网友:
整个大塑料罩子,把整个工作区域全包起来?

网友A:
再备个吸尘器,一边吸尘一边开槽,大块的可能会飞溅,但是灰尘一定是没处逃全部吸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备个吸尘器,一边吸尘一边开槽,大块的可能会飞溅,但是灰尘一定是没处逃全部吸掉的。
...

方法很好,就是声音吵S个人!!

网友:
不说预算是吧,来套博世GKS 18V-44和GAS 400 A吸尘器,你值得拥有

网友:
无尘应该很难做到,但是可以把比较难清洁的沙发桌椅等等家具用防护罩盖住。

网友:
插座不建议装窗户下,大风大雨时水容易从窗户下流进来,

网友:
一边打一遍吸

网友:
这个不太好办,墙面如果重新处理可以适当的喷点水

网友:
这么大块地方打洞没办法完全避免,用吸尘器的话可能会浪费一个脸盆了,把吸尘口插入脸盆,小孔可以在钻头上装防尘罩

网友:
电锤头加个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好,就是声音吵S个人!!

都电锤凿墙了,还在乎洗车器这点声音么

网友:
加吸尘器可能好些

网友:
线都是明装的了,还在意装个暗盒,明装灰尘就少了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好,就是声音吵S个人!!

如果刚好有吸尘器,这点噪音稍微忍受一下,也比搞卫生来的轻松多了。

网友:
只要钱到位,什么都能做到

网友:
找别人干就不怕了!

网友:
备个吸尘器,好像有连接吸尘器的配件卖。

网友:
边打边喷点水就可以了,我打孔时经常这么干。

网友:
刚好昨天刷了个视频,防尘罩罩住钻孔处,连管到腰上挂的强力充电吸尘器,评论道这个眼儿要你肆佰不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