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贴片电容为何不标质量大小?

楼主(2025-01-06):
为了缩小电器体积,现在用贴片元件越来越多。同样的大小,电阻能标注阻值的大小,而电容却不标注容量的大小?让人如何识别?

网友:
怕你当成电阻

网友:
确实是这样,很不方便

网友:
不过贴片电容一般都是容量比较少的。

网友:
贴片电容一般电路板上容量要求不严格吧

网友: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要查看原理图

网友:
从来不care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不好印刷吧
其实很多0402电阻也是没字的

网友A:
封装不一样,他这个陶瓷封装加字的话成本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不一样,他这个陶瓷封装加字的话成本就高了

很可能是成本问题,要是掉字还会弄差了。

网友B:
电阻有简标统一标准,电容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有简标统一标准,电容没有

还有这说法?

二○二五年一月六日

网友:
滤波用的,容量方面聊胜于无

网友:
确实是不方便,特别是掉件时,没有原理图就不好确认

网友:
字太小怕你看不见。

网友:
的确是这样,电路板上也不标,维修不方便

网友:
电容值影响小,看体积差不多

网友:
也可以看颜色,越深色的容量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有简标统一标准,电容没有

电阻、电容都能通过简单几个文字来标识阻值或容量,这些都有统一规范。例如对于电阻来说,103就表示10K,而对于电容来说103则表示0.01uF。
贴片电容之所以没有印字,主要是工艺的原因,一来贴片电容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其设计容量与最终实际容量存在差异,需要在测试环节后再进行分选,没法提前印好容量数值,二来贴片电容是经过高温烧结而成,其陶瓷表面不方便进行印刷,不像贴片电阻有个涂覆层很容易印刷。若硬要在陶瓷表面进行印字,很容易使陶瓷产生应力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