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型场效应晶体管 (JFET)源漏极可以互换使用

楼主(2025-01-06):
基本可以吧

仿真显示互换后该节点电压完全一致

网友A:
两个管子要分别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管子要分别仿真

我去,有哪个必要吗

网友:
这是电压控制原理,不同于电流控制的PN结,因此某些场合源漏极是可以互换。

网友B:
本身就没有分别吧,只是人为加的区别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就没有分别吧,只是人为加的区别代号。

哈哈,我感觉也是

网友C:
好像锂电池保护板上就用用这种功能实现电池的充电输入和对负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锂电池保护板上就用用这种功能实现电池的充电输入和对负载输出。

那是mos场管,和这个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