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路由器那个覆盖信号好?

楼主(2025-01-06):
家用的三层楼,楼长15米,准备只在一楼和三楼各放一个。

网上看好多又好乱,品牌也多,又不想太贵,又怕信号覆盖不好。

想麻烦社区高手推荐 一下!

网友A:
贵的一定都不会太差,毕竟用料摆在那。便宜信号好的我看好普联,别人家的信号都超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的一定都不会太差,毕竟用料摆在那。便宜信号好的我看好普联,别人家的信号都超强 ...

看来你跟我一样,不知道那个好。

网友:
有标准的,都差不多的。

网友:
二手的中兴2633,创维9651x,移动rax3000z

mtk全家福看二手烽火sr1041fu/fh,联通vs020

全新的上中兴巡天,晴天

网友:
买几个运营商定制的刷集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贵的一定都不会太差,毕竟用料摆在那。便宜信号好的我看好普联,别人家的信号都超强 ...

普联的家用的真不行,我好几台呢,都是用几年就出现断网现象,插上电,就连上了,过几分钟,又断网了;首先我测了,不是电源适配器问题,肯定路由器本身问题;内部板子好小,估计散热不良,又都是贴片,不会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普联的家用的真不行,我好几台呢,都是用几年就出现断网现象,插上电,就连上了,过几分钟,又断网了;首 ...

坏了的东西你能当正常的?我曾经有路由器被雷打坏几个网口,除了这个,功能一切正常不断网不卡,实际硬件已经损坏了就是功耗增加超级发烫。二十年前我也看不起三剑客普联,前几年跑了几年京东云上级是普联一天几百GB流量,除了停电没重启过,能看到的时间几个月

网友:
都半斤八两,最好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
80块钱买个WTA541,放在2楼,天线全部水平放,我4层半老房子就这样放的,1楼2楼3楼都能刷视频

网友:
不知道那个好

网友:
路由器的本职工作是路由,覆盖是AP干的事

网友:
3层楼 人多还是上AC+AP
人少搞7981路由几十块一个,每层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坏了的东西你能当正常的?我曾经有路由器被雷打坏几个网口,除了这个,功能一切正常不断网不卡,实际硬件 ...

任何品牌产品都有高低端。一两百的普联稳定性和信号确实较差,三五百的还行。一句话:人民币才识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任何品牌产品都有高低端。一两百的普联稳定性和信号确实较差,三五百的还行。一句话:人民币才识货。 ...

强不强你自己看吧,这是别人家的普联信号强系列,对比一下asus这个是随身WiFi信号,jdwifi是京东云二代。别人家的可是穿了一层楼,我连上测速过好的角落还能跑10多Mbps,而一楼店铺里那个水星是最垃圾的,在2楼基本连不上,偶尔发现手机打不开网页就是连上了这个信号。比某些随身WiFi信号还差。附近干扰很严重,到阳台随便手机搜出来60多个信号,我很多年都没用2.4G了,干扰得打游戏卡,看直播卡,我开着的6个路由器只有2个开了2.4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强不强你自己看吧,这是别人家的普联信号强系列,对比一下asus这个是随身WiFi信号,jdwifi是京东云二代。 ...

你恐怕忽略了我前面第一句话,我并没有说TP全系列不行,它的飞流系列如XDR5480等就不错。而拿它对比垃圾的随身wifi,不用说都是碾压。再就是如果说穿1层楼跑10多Mbps也算好,那么我用的NX54同样穿1层楼还能跑100多Mbps也不知算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恐怕忽略了我前面第一句话,我并没有说TP全系列不行,它的飞流系列如XDR5480等就不错。而拿它对比垃圾的 ...

我这里干扰严重,时常断流。2.4g打不了游戏,5g也卡,排除法不是手机平板路由器宽带的问题。这半年发现把路由器放座位旁边就好了。实锤是电磁干扰。也不知是附近工厂什么的什么设备晚上就好了。另外你嘴里这速度比江门佬D点测速还牛逼。

网友:
魔改的6201A,配置256+512,刷的华硕系统,支持aimesh,用起来还不错,二手改好的的也不贵,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