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不能充电的品胜pisen LED备电充电宝

楼主(2025-01-06):
家里有个闲置的品胜充电宝,有一天想起来试下还好着不?充电显示99-100%。想着应该好着。可是插上手机不能充电,再按也打不开。

网上查了下,说是开关接触不好。就想着打开短接下开关。
塑料焊接的挺牢固,废了九牛二虎之力,连割带翘,整开了。

下面是电量显示的模块

我拿起子短接了 微动开关也没有反应。就搞不懂了

网友A:
没有看出是什么电芯?

网友:
很复古的东西,老方案了

网友:
这样的板子可以在网店上找到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出是什么电芯?

深圳BAK,比克的电池

网友:
更换成品电路板试试

网友:
电池可以拿下来,买个可拆卸的diy套装就行

网友:
万用表打一下,或者直接换板...

二○二五年一月六日

网友:
很明显,升压部分电路损坏。

网友:
电池饿死了?

网友:
我感觉电池没电了

网友:
线路板好复杂的。

网友:
比克电芯,还算是不错

网友:
单独测试下每节电池

网友:
居然还是比克电芯还不错了

网友:
先侧电池有电没,再查开关等故障。

网友:
电池饿死了吧

网友B:
备电充电宝不能使用了,先尝试充电,看看是否可以正常充电?

网友:
这一看都是和我一样菜鸟级,没有明显痕迹就悄悄再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备电充电宝不能使用了,先尝试充电,看看是否可以正常充电?

能充电,显示99-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