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移花接木,修改12V气泵电池

楼主(2025-01-06):
上贴说的12V不知名气泵电池有问题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0128-1-1.html
个人能力有限无法修复该电池控制板,那就只能另辟蹊径移花接木了。

先看下工作电流,7A左右:

花5块钱买了块12V小电池的保护板,商家说最大工作电流是8A,瞬时峰值电流可以到30~40A,平时打气也不用长时间带载,应该没问题:

直接并入,线有点乱请无视:

试机正常,其实这种手动式开关是最好的,最适合日常对各种东西充气,也有锁扣,可以锁住一直打气:

网友:
又省钱了,这可以

网友A:
这个气泵挺实用的,过年要打气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气泵挺实用的,过年要打气球了

好主意,以后不用吹到嘴痛了。

网友B:
7A电流,十分钟没电了哈哈

网友:
又节约了几十元

网友C:
能够移花接木也不错,以后要买就买一个型号的,坏了好替换

网友:
挺好的,很多地方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7A电流,十分钟没电了哈哈

也是,但是正常情况下打一条电动车胎也就十几秒的事,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够移花接木也不错,以后要买就买一个型号的,坏了好替换

这个气泵可以用好久好久,电池不耐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7A电流,十分钟没电了哈哈

十分钟,已经能够打爆汽车轮胎、、、、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分钟,已经能够打爆汽车轮胎、、、、鸟。

打气球的话还差点事哈哈

网友:
主打能用即可

楼主:
视频里有,或者看我前个贴子

网友:
有车时配个汽泵挺好,不时之需放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分钟,已经能够打爆汽车轮胎、、、、鸟。

数显的,带压力阀,到设定气压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