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不是电器的小玩意——拆修儿子用的卡皮巴拉涂改带

楼主(2025-01-06):
家里大小子的学具比较多——几十支奥特曼不同弹的签字笔,一铅笔盒的木头铅笔及自动铅笔、笔芯,还有三个卷笔刀(带转轴)。。。难道是传说的那个啥

昨晚又对我说:爸爸,我的卡皮巴拉修正带有点问题了,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修啊?

我想这种看着结构这么简单的东西,应该不难吧。于是接下活,打算睡觉前处理完毕。

观察一下外观,没有发现螺丝,应该就是合模线的位置开启,不过有一个修正带的保护盖是骑跨在上下壳外的槽里,因此需要先取下来。
需要用一些力量配合螺丝刀或撬片顶开卡合的上下盖,打开后,里面就是两个互相咬合的齿盘以及一块嵌住的过片,还有与磁带类似的修正带,不过打开后修正带有些松散脱落,所以得琢磨是如何缠绕,毕竟部分已经拉扯变形,所以考虑截断部分重新缠绕。

取下小齿盘一侧的所有修正带(已经剥离修正层面,只有透明膜),与转轴连着是靠一条类似高温胶带的黄色胶条粘住防止脱落,剪断修正带至尚未涂覆的位置,用黄色胶带辅助固定重新缠绕。。。

结果第一次上的时候把胶面和光面粘反了,导致不能走带,于是又取出重新缠绕,并将修正带绕过圆柱与过片,从压片嘴再绕回来,小齿盘上到转轴后下压与大齿盘咬合,收紧大齿盘的修正带,再尝试拨动一下大齿盘,这回可以看到两个齿盘相对运动拉扯修正带向前走了。

将外壳装好,把保护盖按照卡槽位置顶回去,找张广告纸测试下,又能快乐的修正了。

桌面留下凌乱的一堆修正带尸体。。。

不过好像不太建议小朋友上学使用这种修正带吧,尽量一次写好写对才是王道。

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修正带
上学那会还没有
记得是白雪的修正液

网友:
没用过修正带

网友:
修这东西还是有些技术的

网友A:
也给家里的娃弄过修正带,好像那两个齿轮结构挺有意思的,并不是单纯的咬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给家里的娃弄过修正带,好像那两个齿轮结构挺有意思的,并不是单纯的咬合 ...

二者的确是单纯咬合,主要是小齿盘的顶部还有止逆结构(类似棘轮盘的凸起),这样就单向卡停了

网友B:
我家的都整坏了几十个了,我都是10个 10个的买。

网友:
这种属于新出的了 好修些, 价格也便宜了 所以基本用了就扔了
前几年还有更复杂的 里面一堆齿轮组 跟机械表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正带
上学那会还没有
记得是白雪的修正液

用前摇一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都整坏了几十个了,我都是10个 10个的买。

习惯不好

网友:
拆补可拆!厉害

网友:
头次见到带芯加厚塑料圈。当时我也修过不少修正带。

网友:
合格的父亲

网友:
好像学校不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