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金色的DVD播放机(霸王国际DV-888Q)

楼主(2025-01-06):
一看就是高端大气山寨品,不过当年好像暴发户都认这玩意,今天拿回来一台,,,你们自己看吧,好像很牛的样子。

这块板子显示的是2012年,不算太老。俩电容怀孕了,换了新的声音很小很小,音量调节电位器坏了,音量无法更改,插U盘能放音乐,手里没有闲置喇叭,没测试功放能用能用。前面板没拆,好像也没啥东西,懒得拆了。

网友:
一个被淘汰的划时代产品...

二○二五年一月六日

网友A:
曾经每家每户都有的播放器,被手机淘汰了

网友:
美国惠普(H.P)技术中心,带五颗星的,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同级别的

网友:
缝合怪,插上手柄能打FC游戏

网友:
以前类似的产品挺多,打游戏的机子挺好用

网友:
时代发展快啊,都淘汰

网友:
“拉大旗作虎皮

网友:
居然还有游戏手柄接口

网友:
手上应该还有几台,很少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每家每户都有的播放器,被手机淘汰了

并不准确,淘汰它的应该是电脑,DVD最火的时候手机还是小屏幕,还没几个人用手机上网,哪个时候电脑井喷式发展,上网费也降了,DVD能看的电脑都能看,以到后面的EVD,蓝光DVD都打不过电脑,根本就发展不起来

网友B:
很山!
电源用料很一般,估计音频也就一个4558,两声道冒充5.1声道。功放芯片估计是2025。
EVD还是FVD?FVD是什么鬼?

网友:
以前看过,很好看的样子

网友:
集各种山寨之大成

网友:
我家还有一台新科三碟连放的,还能转动

网友:
FVD视盘机,又见一种高级货,之前见过VCD、DVD、EV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山!
电源用料很一般,估计音频也就一个4558,两声道冒充5.1声道。功放芯片估计是2025。
EVD还是FVD?FVD ...

由字母排序可以看出,D,E,F,FVD比EVD高一个等级,比DVD高两个等级,估计比蓝光DVD还高0.5个等级

网友:
先锋DVD好多金色的

网友:
哇!接触电器无数,第一次见到这个造型还有喇叭的DVD机

网友:
FVD真的是大忽悠了,EVD都没普及2年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