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两款电源的功率是否是虚标

楼主(2025-01-06):
最近想买个电源适配器给工控板供电,所以在网上找到了这两款12V10A的电源适配器,但不知道功率是否虚标,麻烦各位给看一下,先行感谢!!

网友A:
这种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B:
明纬S350-12吧 20来块

网友C:
我有明纬的12v150w的电源板子没有壳,10元,还有hp服务器460w的35元,

网友D:
看着不像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纬S350-12吧 20来块

你说的是不是这种工业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明纬的12v150w的电源板子没有壳,10元,还有hp服务器460w的35元,

明纬的电源板子,是这种电源适配器的板子么??

网友:
看线圈应该足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质量不怎么样。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像虚标。。。。。。。。。。

感谢回复,因为对这个知道的不多,所以来问问大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纬的电源板子,是这种电源适配器的板子么??

上面那个图片相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图片相似的

是楼上那个有风扇的工业开关电源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