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led小电筒一类的照明小工具然后打开换电池呀

楼主(2025-01-06):
本身很便宜,但是外观挺精致的,亮度也不错,就想着电池估计不会太耐用,自己有一些单独的充电锂电池,本来想着打开看看规格,如果有匹配的可以考虑未来自己换,倒腾半天发现根本不行,人家是封死的,还没有螺丝口

各位大佬有办法无损打开嘛?

网友A:
第二款我有,直接沿缝隙就可以无损撬开。第一款底部应该也可以撬开。

网友B:
四周沿着框架可以无损开,我有两个都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款我有,直接沿缝隙就可以无损撬开。第一款底部应该也可以撬开。

谢谢,我试试看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周沿着框架可以无损开,我有两个都换电池了。

您说的也是第二款吧?第一个因为是嵌套的,看上去好像还用了胶粘住,应该撬不了

网友C:
第一个PDD卷后价好像不到5元....

网友(2025-03-04):
一般都是卡扣式的,用小刀片撬

网友:
用小刀片撬。

网友:
这种吧,6.5包邮的东西,我在抖音上买的,买来还是坏的,一按全亮,打开看过,里面几条电线烧融连线了,后来自己换的线,从后面撬开的,闲着可以试手,不够人工费

楼主(2025-05-02):
引用 网友B:
四周沿着框架可以无损开,我有两个都换电池了。

请问您换的电池是在哪里买的?我这个灯今天不小心进水了,怕有后患想换个电池,某宝上拍立搜也搜不到同款

网友:
只能改小软包锂电吧

网友(2025-06-09):
第二种灯,最大可以用多大容量的软包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换的电池是在哪里买的?我这个灯今天不小心进水了,怕有后患想换个电池,某宝上拍立搜也搜不到同款 ...

里面是14500锂电池,朋友。拆开也简单,从尾部先取下塑料按钮,再用小改刀翘就行了。或者用一个钉子往外拉就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PDD卷后价好像不到5元....

同款1分,

网友D:
换电池没必要,我拆过原电池测过有200毫安左右,我这是电池充不满插上一会儿就充好了,换了电阻现在可以冲到4.2V比之前耐用多了

网友:
前一个有类似的,感觉是不好拆开,似乎有胶

楼主(2025-07-11):
引用 网友D:
换电池没必要,我拆过原电池测过有200毫安左右,我这是电池充不满插上一会儿就充好了,换了电阻现在可以冲 ...

啊,电阻,越来越专业了,我知识储备有点跟不上,全部重学就有点费时间了啊

网友:
第一个我也有,不记得是买什么东西送的了,偶尔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电池没必要,我拆过原电池测过有200毫安左右,我这是电池充不满插上一会儿就充好了,换了电阻现在可以冲 ...

高手能否详细说明下,多少阻值的电阻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能否详细说明下,多少阻值的电阻更换?

我用的是221贴片电阻,你看下是不是和我这个一样,充电是靠三极管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