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改一个手持吸尘器

楼主(2025-01-06):
外壳做工还可以,不启动,电池是两节2000mah的18650,充电正常,充满电后故障依旧。看这开关,手电筒用的,过电流非常小。短路开关电机可以运行。
以前改过汽车便携打气筒开关,用的场效应管模块,这次用继电器,启动电压12v的,装上能正常使用。
1、就这货,牌子是SUITU

2、不知道继电器能不能用得住,这小电机启动电流8a

3、继电器驱动直接由开关控制通断7.5v以上可以接通

4、上盖的凸起部位正好压住继电器,不需要固定了

网友:
我买的车载吸尘器只用了几次就不启动了

网友:
可以换微波炉门开关,手感更好

网友:
这种级别,吸力不大吧

网友:
小吸尘器开关改造一下用着方 便

网友:
这种便携式车载的吸尘器,电机转速很快很快的,我就拆了一个,做成了微型电钻,用的12V10A的电源,那转速简直没法形容,感觉手都拿不住。

网友:
原来养小鸡想换一个这种玩,还没有实施,要不更换计划

网友:
小巧玲珑不耐用啊

网友:
这种手持吸尘器电机太小,估计用着不方便

网友:
这继电器估计也扛不住几次

网友:
继电器不好,还是换mos。

网友:
手持吸尘器在咸鱼上看到车载的自提10元(120W左右),充电15元(只看到充电线usb5转9V),没舍得下手(看淘工厂才不到10元)

网友A:
这跟喂小鸡兑换的差不多

网友:
上次喂小鸡就送了一个小吸尘器和学习酷毙灯还带遥控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跟喂小鸡兑换的差不多

喂小鸡兑换的只有一节18650。

网友:
两块钱买一个二手的,改mos开关。

网友:
10A的继电器小了点,估计也用不长久。

网友:
动手能力强,手艺不错。

网友:
没保护板?电池不小心完蛋了吧?

网友:
建议改mos管,固态继电器等解决触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