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火箭电池退役的不能充电 有个想法解锁充电

楼主(2025-01-06):
收了不少的退役骑士换电鼓包电池,这个保护板好像能二次利用。这个保护板如何解锁呢?因为小厂的软件不好找。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硬件方面来解锁它的功能充电问题。他这个不能充电式ic控制三极管,导致不能双向导通。我在想能不能把这个二极管给它去掉。换成直连,然后就可以双向导通了

楼主: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它这是强制硬件导通的话,保护板还会有启动保护作用吗

网友:
都没人帮楼主吗,有个笨办法,我也没看清哪排是充电mos那排是放电的,你量下1脚电压,既然只能放电不能充电说明充电mos不通,mos1脚没电压的那排就是充电mos,给它直供个相当的电压它就导通了,但是没有过充保护功能。

网友:
奇人有奇才啊。。

网友(2025-02-21):
居然有光敏电阻,用来记录电池是否被拆开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