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山拆解:拆个电瓶失效的康铭电蚊拍,去掉电网准备改其它东西玩

楼主(2025-01-06):
家里老人在暑假期间就说电蚊拍不行了,所以当时就改了两个带锂电的从MICRO USB口到大圆孔,闲置了这个康铭。

其实设计挺有想法的,就是可更换的铅酸电瓶,可是低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能力,要是有那精力再买一个这么拉跨的可充电电瓶,我还不如改锂电了呢,哇哈哈哈。。。

有好几颗螺丝钉,容易松开外壳,不过卡扣不太容易开,那就慢慢开。

把正负极线试着接一颗18650,却发现高压网不工作,而且电池感觉触点有点发热,于是果断断开;再试试LED开关功能,这个倒是正常。

所以,剪断高压网,拆出电蚊拍下半截,把LED的线引出来,试着18650直驱,哇,亮的眼都快睁不开了。

PCB板暂时保留,准备把高压部分的元件拆掉,保留三段式开关及高压按键,加块蓝牙充电仓的板子及重新接线,用18650或18500/14500电池来改个小电筒发挥点余热。

翻出以前改的3W LED蜡烛灯的灯头(接了三根线,可以控制两个灯的独立开关),用充电宝板子测试了还能正常亮灯,嘿嘿。
下一次就是改电筒了,今天先工作,没空打点。

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不应该改成锂电供电的电蚊拍么?

二○二五年一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改成锂电供电的电蚊拍么?

不改了, 估计高压部分有问题,不然电池不会发热。
而且家里已经有两把改锂电(一把14500供电,一把18650供电)的了,暂时不用第三把。
霍霍

网友:
铅酸电池还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

网友:
电蚊拍型手电?

网友:
电蚊拍改的好,我是用一节18650和一个TP4056小板,把原来的降压电容电阻拆除,保留开关和按钮就行,这种电蚊拍最好别用铅酸电池,用几次就不行了,我有两个都是改成锂电的了。

网友:
这是大电筒啊。一点也不小。

网友B:
不会是接电池接反了,烧了!

网友B:
这算是大电筒,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接电池接反了,烧了!

应该不会接反的,按照电瓶极性那两个红黑色金属片方向,自己特意确认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大电筒,不小了!

哈哈,装两节18650的小电筒 ,准备一个灯是原配的LED,一个是我那个灯头,原先的高压按键当作一个灯珠与两个灯珠切换的键

网友:
需要高倍率动力电池吧

网友:
啊?没想到改了手电筒

网友:
电蚊拍改手电

楼主人才

网友:
手电成品很多

网友:
闲余时间整些这个小改装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仿流明灯珠有烧暗光衰痕迹,建议买把手电,利用楼主锂电池,体积紧凑小巧。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这个改造只能说个人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