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小天才手表更换屏幕遇到小插曲原来是商家不用心

楼主(2025-01-06):
接到一个朋友的订单,说手表不亮了,经检查是屏幕内屏裂了,因为没有SIM卡、充电线等,就做了初步判断后搜了屏幕总成价格并告知朋友,让他自行决断。好在现在的数码产品掉价挺快,一个屏幕总成几十块就能搞定了,于是乎,朋友决定更换。
如图,先确定手表的型号,然后图片发给商家,让他看着图片及型号发货。
等待期间先确认下手表还有没其他问题,无奈啥都没有,只能进行外观确认。
正面观看手表没看到什么奇怪问题。
但是细节上能看到,屏幕左上角的内屏出现细微裂纹,当然,不仔细是看不到的。
趁着屏幕到货期间,总得动动手,这款手表的外饰太多,废了点劲才分解屏幕和手表壳。
用个小盒子装着,因为不是当场当天当时拆,当场当天当时装,所以得用点心拆好放好收拾好。
电池盒表壳盖是一起的。
拆出手表的主板。
背面可以看到铜皮贴纸。
后置摄像头,也得拆下。
手表的装饰。
然后就是表身和屏幕了,记住这里细节,一半芯片是用黄色的绝缘贴纸覆盖,说明这里需要做到绝缘。
位置摆正就能看到是上半部分位置有绝缘贴纸。
热风枪焊台在宿舍,因为大件不好带来带去。

最后将液晶都拆下来了,外屏还在表框上没有拆下。
不可否认,外屏挺结实,并且粘的很紧。
拆下的液晶屏。
液晶屏背面。
最后差点都要使出暴力了,才将外屏弄起。
为此差点把表框弄变形。
不过说真的,外屏挺坚硬,搞不懂为何就是摔了一下而把内屏摔坏了。
外屏原装的屏幕胶果然粘。
等待大约三天到货屏幕组件及配件。
屏幕组件上没有导电泡棉,和绝缘贴纸(事后才知道,但是已经将坏屏丢掉了。)
到手先别粘,先装机测试一下是否正常使用,触摸等等。
结果一开机电池没电,实在是。。
最后一狠心,用可调电源直接供电充电。
然后正常开机,显示小天才logo。
惊掉下巴,居然有密码,就去问了朋友,并且让他尽快告知,否则没法测试进行下一步恢复。
最后两天才拿到密码,解锁后进行一系列的滑动测试,确保屏幕正常。
确定能正常使用后,就开始胶合屏幕。
然在这部卡住了,由于排线不长,只能翘起一点进行安装这个卡片。
终于,老天不让我顺畅,手表发烫,掉电快。
最后检查发现是屏幕后面上没有绝缘,所以触碰到主板短路了。
直接用屏幕的静电包装剪了一小片垫在内部。
因为商家的小问题,导致这个手表反复拆装了几次测试。
好在是在我手上出现问题,否则肠子悔青都没的说了。

网友A:
这种磁吸充电线很容易接触不良,不如插口

网友:
屏幕坏了雀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磁吸充电线很容易接触不良,不如插口

磁吸的防水效果好

网友:
换屏幕真的是很麻烦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我也给朋友的孩子换过,确实很难拆。拆完防水没有原厂好做。
自己孩子也用的这个牌子,已经摔好几次了,目前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磁吸充电线很容易接触不良,不如插口

各有个的好处。

网友:
商家的不用心造成了用户的大麻烦,特别是让维修的朋友大费神。

网友:
判断正确,别处没问题,总算是修好了。

网友:
好像有个同款 亲戚淘汰送的

网友:
妙手回春,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磁吸充电线很容易接触不良,不如插口

一看你就是没用过或者没修过的,不然不会这样说,你看看华为的,小孩不知道了正反,直插,坏了,还非常难修,不防水。

网友:
能弄好就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你就是没用过或者没修过的,不然不会这样说,你看看华为的,小孩不知道了正反,直插,坏了,还非常难 ...

小天才Z5Q用了3年,换了一根充电线,手表也换过电池换过屏幕,现在用的华为3S一年多了,小孩子不插充电线,我晚上插上充电

网友:
为楼主的动手能力点赞

网友:
小天才总算修好了

网友:
众所周不知,静电袋子有一个面是导电的,算你运气好,否则会适得其反!

网友:
结构太紧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