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DVD导航一体机电阻屏失灵继续折腾

楼主(2025-01-06):
既然翻车了,学习经验总要学到点吧,以前帖子见:车载DVD导航一体机终究还是翻车了

好不容易背光弄好了,现在触摸屏不好用,可触摸范围如绿色区域

X轴(水平),在中间按动时准确,在左右两边按动时,都会朝中间飘移。
Y轴(垂直),基本只能识别到最下册,也就是按下面准备,按上面会朝下飘移,按最上面也只能到Y轴中间位置。
电阻屏为4线控制,出入电压3.3V
学习4线电阻屏原理为

原理很简单,XY周交换检测触点电压,根据我的故障现场,初步怀疑电阻屏某处有虚接,如图绿色位置

如果电阻屏内部有虚接,在按动时,测量电位会飘移
原理如图

以X轴为例,假设2点为虚接点,按动1点时,Y轴测量电位介于1~2之间,也就是按动1点,Y轴测量电位会朝2点飘移

以上全是我编的,大家说说有道理吗?

……更新……
经测量,电阻屏2-4脚内阻200,1-3脚内阻2K,按压可以接通xy轴,貌似1-3脚内阻偏大

网友:
比较深奥,不是很懂

网友:
我是来学习怎么维修电阻屏的。不过电阻屏要使劲按才行,现在都流行电容屏,电容屏反应灵敏,可靠性高,就是怕进水,滴在屏幕上一滴水,屏幕就误认为你按了一次,所以,现在手机和平板都要防水等级IP68。

网友:
我有个平板不知道电阻屏还是电容屏,那天衣服上有静电,然后把屏电了,屏幕就不灵了,有一条大概1厘米宽的部分无法按,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取了排线没上好的缘故,还是触屏坏了,或者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