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谁用过这种“终极网管小哨兵“?

楼主(2025-01-06):
当年的电脑容易中毒、或被莫名其妙的更改配置等问题所困扰,装了这个“小哨兵”后,只要机器重新启动,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这是啥原理?

网友A:
机器狗病毒了解一下

网友B:
没用过,难道是传说中的“还原卡”?

二○二五年一月六日

网友C:
这个就是硬盘还原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难道是传说中的“还原卡”?

二○二五年一月六日

是的,是硬盘还原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硬盘还原卡吧

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狗病毒了解一下

听说过这个病毒,但没有碰到过。如果碰到这个病毒,就没有救的办法吗?

网友D:
我家有个05年的,这玩意还得要驱动才能工作

网友:
当年这东西用的多,,网吧,宾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过这个病毒,但没有碰到过。如果碰到这个病毒,就没有救的办法吗? ...

现在的杀毒软件基本上都能防御了,不过当年机器狗可以穿绝大部分的硬盘还原卡和还原软件,因为机器狗会抢在还原卡和还原软件之前截获硬盘的控制权,当时只有蓝芯的还原卡可以防机器狗,因为蓝芯的方案是必须把硬盘接在还原卡后,再插到主板上,还原卡对硬盘的控制权高于机器狗病毒,就这样才幸免于难。

网友E:
近20年前的古董,又被你翻出来了

我记得好像用智能ABC的漏洞可以干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杀毒软件基本上都能防御了,不过当年机器狗可以穿绝大部分的硬盘还原卡和还原软件,因为机器狗会抢 ...

谢谢你的答复,使我知道了原来还有蓝芯还原卡这么好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有个05年的,这玩意还得要驱动才能工作

是的,这个需要驱动的,我都备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近20年前的古董,又被你翻出来了

我记得好像用智能ABC的漏洞可以干掉他 ...

每次使用电脑都在当天关机的,因此没有遇过这些问题。

网友:
硬件还原卡,老物件了

网友F:
老物件了啊,现在这种没用了,这种还原卡 用软件就能突破掉,现在流行的是无盘系统了,每次开机从局域网服务器上读取系统并开机,安全性比这个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物件了啊,现在这种没用了,这种还原卡 用软件就能突破掉,现在流行的是无盘系统了,每次开机从局域网服 ...

这个是使用XP时用的,又来在WIN7、WIN10的机子上没有装过,不知道还能否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近20年前的古董,又被你翻出来了

我记得好像用智能ABC的漏洞可以干掉他 ...

还有这一说?

二○二五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