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成DCZ09-10锂电手电钻直连外接电源没反应

楼主(2025-01-06):
手电钻品牌型号如下图,电池有正负极外加3个触点。
外接电源连接了手电钻的正负极,还有一个触点对应的是锂电池的T触点,没有做任何外接处理,联通外接电源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网友:
t是温度检测?测一下多少伏特,给一个试试?

网友:
电池温度检测,电池过流保护。简单接上电源电钻不会工作。

网友:
在没有温度检测T的情况下,先直接测一下电池有没有电压,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
继续解刨,看看电机直接加电是否能转,如能换电芯即可!

网友:
我有一个电动工具,电池已坏,考虑外接电源,直接在内部正负极接12V不转,电池上也带温度检测。

网友:
在T脚和负极之间加个10k左右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