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忍不住也淘了个TS457内阻仪,与大家做的各不相同

楼主(2025-01-06):
看着大家都在做内阻仪,忍不住也淘了个,终于做好了,大家做的各不相同,我也做个不同的,全部按在底壳上,底壳的洞可以完全堵住,这样面板美观些

背面上螺丝,不影响美观

顺便测了下内阻仪输出波形频率980hz,峰峰值3v,占空比50%

螺丝孔在堵前可以利用下安装个指示灯

充电中,电源线的黄线焊在充电的5v上屏幕还有充电指示

侧面充电口跟输入口,用的usb口为了与众不同

电池用的费手机电池

内部

充电用的4056,充电口从新加的,板子上有些短,按上露不出来
输入口

输入口短接状态下都为零

底壳跟上面完全是断开的没有联系

没有用开关,内阻仪上有开关机键,所以就没有另装开关。

网友:
机智,有想法,不错

网友:
原理不大概讲一下吗?

网友A:
多少米?

为毛要堵螺丝孔,以后要拆咋办?

网友B:
软件升级了,界面不太一样了

网友:
精度如何这个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

为毛要堵螺丝孔,以后要拆咋办?

没认真看帖,螺丝在背面呢,不影响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升级了,界面不太一样了

版本不同,电源线改成3根线了,充电时这跟线接5v,屏上有充电指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

为毛要堵螺丝孔,以后要拆咋办?

双12买的38元左右

网友C:
有个内阻仪,如鱼得水;楼主就可以买一些18650,14500,21700,铅酸电池电瓶,干电池,锂电池,石墨烯电池,刀片电池,超大容量电池12V500A的,反正别让内阻仪闲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内阻仪,如鱼得水;楼主就可以买一些18650,14500,21700,铅酸电池电瓶,干电池,锂电池,石墨烯电池,刀 ...

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一月六日

网友:
改天也去弄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内阻仪,如鱼得水;楼主就可以买一些18650,14500,21700,铅酸电池电瓶,干电池,锂电池,石墨烯电池,刀 ...

某宝买电池被骗过,30多毫殴冒充15毫殴的,没买内阻仪以前,没法测,只能眼睁被骗,有了可以跟卖家明讲了,不是要买的就仅退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买电池被骗过,30多毫殴冒充15毫殴的,没买内阻仪以前,没法测,只能眼睁被骗,有了可以跟卖家明讲了 ...

你什么时候碰到这种无良商家,直接来论坛讲一声,我们都去买,买了后,然后测量好内阻数据,大家都来个退款不退货。

网友:
5V供电,电池要用升压模块吧,升压模块不加开关吗?

网友:
楼主选的LED位置很独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

为毛要堵螺丝孔,以后要拆咋办?

又要骗你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