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电脑旧貌换新颜-更换机箱前脸按钮

楼主(2025-01-06):
2011年在京东攒的老电脑,当时贪便宜买的杂牌机箱,最近按开机按钮没反应,所以抽时间把前置面板按钮换成新的。找了2个12mm的带灯的金属按钮,在塑料面板上打眼,然后一个按钮接开机线和电源指示灯,一个按钮接重启线和硬盘指示灯。全部完工看看效果还是不错的。老规矩晒配置,E5500+P5g41+d3 4g+ssd 128g,上个网扫个雷还是不错的。最后问下各位,红框里的Keyboard/Interface Error 啥意思?每次启动按F1真的很烦。

网友:
提示是没有捡测到键盘,进BIOS把键盘关掉不检测就不会提示了。佩服这么老的电脑还在用

网友:
按DEL进去看看键盘设置...

二○二五年一月六日

网友A:
G41还集成了显卡,asus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G41还集成了显卡,asus质量不错

我有台2001年的华硕图拉丁主板,至今还能开机正常使用。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台2001年的华硕图拉丁主板,至今还在正常服役。

这个比延迟退休还狠

网友:
的确手艺高超,路过看看了

网友:
12mm按键小了,得19mm的,大气漂亮,机箱上开孔装一个即好

网友:
前面一看到那几个按钮开关就知道会很帅,果然挺帅的,机箱要是弄干净了更帅。

网友:
我也有几张E7500+G41的板子,配上亚克力小箱子挺好的,4GDDR3ⅹ2,256G的SSD,配个无线网卡,,,系统Win7家庭版就好

网友B:
同一组线用扎带捆一下呗。我用淘宝签到红包,撸了好几千根扎带。

楼主:
给也想改装的坛友提个醒,要买3-6V的,还有开机线竟然是铁的,磁铁能吸。测下来电阻比铜线要大一倍。

网友:
好家伙g41还在服役,如果不是情怀那也真是不常用吧,废品站的h110我都不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组线用扎带捆一下呗。我用淘宝签到红包,撸了好几千根扎带。 ...

好几千根扎带?佩服佩服

网友:
脱裤子放屁,原来按钮的地方可以拆开换个开关就行,现在太丑了,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千根扎带?佩服佩服

嗯呐,总花费不超过1元。都是几分钱撸的。
现在看见凌乱的线,我就想扎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