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理MashWB-QBX锂电池版点焊机之小小的发现以及作者的鼎力协助

楼主(2025-01-06):
[写在开头,这次维修,BlackTech MashWB-QBX实验室的店主鼎力相助,帮了大忙,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点名表扬,并不是为他做广告,也没有收他钱,特此声明,哈哈]
三年前,我查了一下,是21年3月份的时候我在淘宝买了个锂电池版的点焊机,当时淘宝上锂电池版的点焊机还不多,价格比较划算的更少见,调查了很久淘宝后,觉得专业的大型点焊机实在是不适合我,一个是利用率低,一个是太占地方,所以就选了BlackTech实验室网店的点焊机。

到手后欢乐的点焊了一些18650,期间拿他点焊做了手电钻的3CELL 18650电池组,修了飞利浦剃须刀,飞利浦电动牙刷(这俩都是电池专用,带俩镍片的14500价格高很多,我直接买了平头14500锂电池点焊了镍片),还拿镍片点焊了2节5号电池仓的正极片,用来焊接引线改锂电池,总体来说,还是能满足日常需求的。
但是买之前了解综合情况,就知道锂电池版点焊机的电池寿命有限,属于消耗品,老化后就无法正常点焊,更换的话成本不低。
大概欢乐的用了快两年后,能点焊的都差不多点焊完了,然后利用率就低下来了,这期间按照店铺说明,一直是定时充一次电补充防止过放。但是刚买回来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电池放电速度快,只是感觉似乎充电有点频繁,没怎么用好像下次再拿他的时候电就不满了,一旦闲置,就会遗忘他,等一俩月再拿出来充他的时候,赫然发现。。。电池,过!放!了!不开机。
我就琢磨了一下,这电池过放了就按经验拆机小电流补充充电到2.6V以上然后再慢慢加大电流充电呗?就这么的修复性的处理了一下,电池也就能用了。但是,过放之后就略有点鼓胀,也不影响装配,就没理他。修复之后就发现,这电池的电跑的有点儿快啊。。。充满放一个星期,四格满电掉到只剩一格。。。这能行?想着这应该是锂电池过放修复后漏电电流比较大呗?就过阵子拿出来给他充充电,中间忘了两次,差点就又过放。于是就设置了个智能插座,每个星期对他补充充电一个小时。观察了仨星期,发现竟然每周补充一个小时充电,顶不住他的自放电?又延长到三个小时,这才堪堪撑得住自放电,但是。。。点焊功能一切正常,都不给我个换电池的理由。
就这么拉锯战的硬扛了半年多,实在是顶不住了,就仍然认定是电池自放电速度太快,网上搜了搜电池,需要两节607260的动力电池,卖家不多,价格不低,还不包邮。。。这电池极耳上打了两个8mm的圆孔,打好孔的更是要50包邮一对。。。我想了想,要是这么贵的话,倒不如直接找原作者,问他原配的电池配件什么价格,要是差的不多的话,直接更换得了。

于是我跑到购买的店里,问了店主我购买的这款电池有没有配件销售。店主告知,可以在淘宝购买607260的动力电芯自行更换,因为他那里的快递无法直接发电芯,还表示了抱歉。我表示感谢后,顺便嘀咕了一句,点焊机自放电速度太快了,一个星期就能给放没电。。。店主一听就表示,这不正常,是不是用快充给他充电了?充电芯片损坏的话容易导致自放电过大。我想了想,没拿快充充过啊。。。我说那我实际测一下他的自放电情况吧,锂电池的自放电不好测量,如果充电IC自放电速度过快还是能测量的。顺便问了店主一句,正常待机电流是多少?店主告知大概是100uA以内吧。

第二天,我拆了点焊机,把电池第一次从主板上小心翼翼的分离开(怕不小心短个路吓一跳或者烧机。。。),然后用可调电源给点焊机主板供了4.2V的电压,拿万用表200mA档测量了一下待机电流,大概是6.8mA左右。啊?确实有点大啊。抓起手机我就又咨询店主了,我说这个待机电流6.8mA是不是不大对劲儿。。。要不我把充电IC拆下来,看看会不会正常?如果正常了我把充电IC给更换掉不就得了?店主说,可以试试,然后又提醒道,充电IC下面有散热焊盘,用烙铁估计不好拆,最好用热风枪。这个好办,我有热风枪。。。而且以前也对付过大散热焊盘的这种IC。

信心十足的把热风枪调到320度,加中性助焊油,顶着充电IC的天灵盖,咣咣咣一顿吹,成功的拆了下来,等板子冷却后,再次上电测试。。。唉?电流还是有6.6mA左右,没什么大的变化啊。不是充电IC的故障,这就有点发愁了。我仔细想了想,既然有4.2V 6mA多的消耗,板子上的热量分布应该是不均匀的,用手摸了摸,没摸到明显发热(呵呵呵。。。),还是拿热像仪查一下吧。。。

上热像仪:

明显看到IC焊盘和电感之间,有一个位置温度异常。看了一下电路板,这个位置是C8 MLCC电容。元凶找到了。。。拆掉他试试:

拆掉后,待机电流直接降低到0.023mA,23uA。

我一看这情况,就跑去给店主发热像图,说店主啊,这个C8有毛病,基本确定了,我估计他是充电IC输出上的电容,这电容是什么参数的啊?店主看了看我发的红外热像图,迷茫道,你把PCB图发给我吧,这我哪能看清哪儿是哪儿啊。。。我赶紧发了PCB图,指出了C8的位置,店主说这个是充电IC的相关电容,稍等,等他问一下技术这电容的参数,片刻后回复到,这是个10uF的电容。有参数这就好办了。。。

我翻箱倒柜找到了1206的10μF 16V电容,还是进口的,就是体型魁梧了些:

放在焊盘旁边对比,焊盘能接触到电容的底部焊接面(发现不是IC问题后,充电IC已经焊回去了)。

焊接回去,擦干净。

给主板充电电路供电,测试电容正面焊接面,4.21V,电压正常,说明电容底部焊接也没问题。

然后可调电源给主板供电4.2V,测量待机电流,0.065mA,65uA:

热像仪查看元件,没有异常发热了。

这算是利索了。

测量一下单个电芯的内阻:

还。。。不错。还是能用的,但是,他鼓了,鼓的还挺厉害。最近琢磨一下,买俩电芯,自己打孔给他更新一下吧。。。

胖胖的电芯:

测试了测试,虽然他胖,点焊效果依然还是不错的。。。

最后再次感谢BlackTech实验室的店主提供技术支持。。。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3126-1-1.html

END.

网友:
有热成像真的方便维修,楼主分享下你的热成像设备

网友:
我是认真仔细的看完了你的文章,写的太好了;因为我也是买了一个锂电池的点焊机,用了一年多了,用着还可以,商家和店铺就不讲了,主要是看看你从哪儿买10C放电的动力电池。这种软包装的聚合物电池,最大的弱点就是喜欢胀肚子,所以最好充个80%的电,每天拿出来用用,老放着吃灰真不行,会放坏的。

网友:
电池的就是有这个问题,买了电容的,吃灰好久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个,看这个拆机照,也是黑板做工超好超干净,就是我最近买的用料缩水了

网友:
不错,技术到位,设备也很厉害,楼主用的什么红外热成像设备?

网友A:
我剃须刀原来可以用三四个月,后来才一个星期,也是一个叠层陶瓷电容漏电

网友:
有好用的热成像推荐吗,想看室内也想到室外撒野

网友:
热成像仪多少钱买的?

网友:
网上买个点焊控制板。60一套。小黄鱼买3只高倍锂电池率100。12伏电动工具电池板2块。弄个盒子10块。电池直接输出线。电压表。车充模块。汽车达电线。路上帮忙打火几次就回本了。这个小的不用。

网友:
如果电池没有明显变软,内阻也裂化不大,可以用针斜着刺破外皮,把汽放也来,放之前为了安全建议把电放到没电,就是2.8V左右。然后用透明胶带贴上,鼓包容易把设备外壳顶坏

网友:
能用上热成像就超过大部分人了,还没见过实物

网友:
遇到过SSD转接板上的电容发热严重。症状是硬盘老是掉盘,无意中碰到贴片电容有点热,换了好了

网友:
一个小帖片电容,折腾这长时间,够伤心的了。

网友:
热像仪查看元件有否异常发热的检测故障方法不错。

网友:
店家业务水瓶不错,肯定也是个爱捣鼓的。

网友:
感觉软包电池放久了确实容易鼓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剃须刀原来可以用三四个月,后来才一个星期,也是一个叠层陶瓷电容漏电 ...

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
楼主厉害,工具也全,特别是那个热成像仪,这是维修的好工具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查出来的?

指针万用表测量